五脚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LTH7

楼主(2020-09-16):
蓝牙提示器里的,求LTH7的典型电路图。百度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TP4054
TOPPOWER(南京拓微)
UMW(友台半导体)

网友:
摆渡简称度娘,唠唠叨叨一大堆,没一句是你要听的。
https://item.szlcsc.com/374174.html

网友:
这种5脚的好像通用tp4054还有tp4057
55B开头的丝印也一样好像

网友:
淘宝搜这些信息比百度好。

网友:
一切开头是LT的芯片都=凌特 LTH7=LTC4054 如果是LTADY就=LTC4054X 如果是LTAFA就=LTC4054L  不过你这颗丝印一看就是大陆山寨的 点打错方向 真的芯片都是台湾产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405442xf%20chs.pdf

网友:
这个在力创直接可以搜到
https://so.szlcsc.com/global.html?k=LTH7
找个可以自定义搜索引擎的浏览器,把上面lth7去掉做成搜索引擎,以后搜东西就方便多了。
这些东西还是去那些电子商城搜比较好,有些数据手册百度搜不到,或者搜出来在垃圾的程序员网站,要下载还得付费。而人家商城却免费提供数据手册和SDK。

网友:
LTH7 是PW4054,充电芯片。 很常见的芯片,有很多可以选择。

网友(2020-10-18):
下次记得到淘宝里面去搜,带上“丝印”2个字就行。

网友:
4054,400m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