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池会影响机器转速吗?

楼主(2020-09-16):
看到别人在提四速的锂电钻,看到转速都上4000了。然后我记得牧田DTD171也很高,查了一下是3600RPM,有自停上燕尾螺丝应该蛮方便,就咸鱼上淘了把换壳机,淘宝买了个最低价格的5Ah电池。到手后用转速仪测试空转转速只有3200RPM,不到标称的数值
电池拆开是这样的,电池原因的话损失还能少一点……

手里有大有18V电池,不知道能不能接两根线到机器上试试……

网友:
你这是5Ah的?电芯不认识,不过外皮的“15-”我猜是1.5Ah的意思,两并也就3Ah,
老实说就冲击批而言,5并2串单节电芯需要的放电量并不算特别大,稍微正规点的5C10C动力芯都能满功率驱动一点问题没有,
但你这电芯如果先是虚标了,那到底是不是动力芯都难说

楼主:
购买的时候选的是5Ah,外壳的贴纸也是……结果居然不是吗

网友:
无刷电机转速是受电压控制的,所以电池不好,造成压降大转速肯定会低,如果拖负载会更明显。

网友:
最高转速应该是满压满流才能达到吧。

网友:
实际就是这样子,我的5289,用国产2A电池,转速只能达到3900多,用5A电池才可以达到标的速度

网友(2020-12-25):
楼主,你的是哪款转速仪,求推荐

网友A:
确实会有影响,至少大有的是这样,牧田的没测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会有影响,至少大有的是这样,牧田的没测过

大部分的机器都是这样的,电池满电和快放完了感觉很明显的

网友:
所以有必要换电芯,换电芯不行就并联

电芯并联起来,工作效率会提升。能效也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的机器都是这样的,电池满电和快放完了感觉很明显的

嗯。我用5安和8安的插在5282上面,转速明眼就感觉特别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