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电信天翼宽带,型号TEWA-500G

楼主(2020-09-16):
简单明了,为拆而拆,这玩意光迁输入带电话功能,带无线路由,带tv,到底叫你光猫捏还是路由器捏?还是电信盒子??咋也不知道,咋也不敢问??来吧看看正面背面,信息,其他密码之类侧边接口打下4螺丝内部电源管理,存猪芯片,光纤输入,预留sim卡接口焊点(留着干嘛,估摸着是可以插卡上网)之类的主控美国产的博通半导体芯片BCM68380F这边标识DDR3,没查,也知道是内存芯片了,另一个查不到,看走向是电话接口,那估摸是解码什么通话之类的,侧边帽子管跟开关控制指示灯开关
这边是itv,网关相关之类芯片
这边无线网络芯片和天线,也是博通的,
坑人的玩意,外置天线,咋也没有,咋也没接
板子背面,芝麻绿豆,一块74系列的芯片,空空如也,,几张细节谢谢观看

网友:
不错啦

1千兆3百兆1电话2.4Gwifi

网友:
不是全千兆,又无5G频段的垃圾

网友:
我家的光猫usb接口被我插了一条2.5米的垃圾usb线后,坏了,有5电压输出,不识别任何设备了。usb口前有啥好检查的么?
刚刚又看了一下楼主的图,这外面的天线是假的啊,难怪说光猫WIFI性能差。

网友:
假WIFI天线也是牛!

网友:
还以为是全千兆的猫了,差评走起

网友:
这是干嘛的?
不会是给光模块插座预留的吧?!

网友:
这个东西用料还可以!

网友:
猫么,这东西稳定为主,改成桥接能一直稳定用,比啥都强

网友(2020-11-19):
换个网变,这玩意还能是双千兆,LAN4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