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7106电压表电流改量程

楼主(2020-09-16):
大家看看这个7106电压表量程从19.99V改到199.9V怎么改。
  红圈处是改小数点的

这个板是20V2A可调电源的线路板,有一排电解电容这边是电流表,量程是1.999A,另一端是电压表,量程是19.99V,中间是可调电源的控制部分。对比电压表和电流表除小数点位置不一样外还有蓝色圈中的不一样,剩下的都一样。想把电压表改成199.9V量程,电流表改成19.9A量程,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改分压比,找个7106的手册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改了小数点就好,测19.99就是199.9了

网友A:
看电压测量端输入电阻值,比如输入电阻1M,则在输入端串一个9M电阻就能把20V改为200V,电流档更简单,废旧电子式电表上拆一个分流器铜片,并在输入端,用标准表监控电流值,一般示值偏大,用锉刀锉或小刀刮分流器,使两块表读数一致就成。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别忘了改小数点

网友:
改取样输入比例一般万用表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压测量端输入电阻值,比如输入电阻1M,则在输入端串一个9M电阻就能把20V改为200V,电流档更简单,废旧电 ...

现在20V量程是这样的

楼主:
现在想了想好像有点明白了,原来的量程是19.9V,电阻分压比是1/10,要改为199.9V量程,电阻分压比要改成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