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已解决)伊莱科EMAX3,电池档损坏

楼主(2020-09-16):
今天想测下电池偶然发现的,该表目前为止未进行任何危险测量,常用档仅仅是通断和电阻直流电压档,未测过火零交流电压,
损坏表现为1.5V和9V读书均为0,多次尝试排除接触不良情况,直流电压档读数正常,
明儿拆开看看能不能找到对应电路

拆开看了下,完全没看到任何地方有异常,最后看着保险丝有点诡异,量了下果然断开了,换上送的0.2A,恢复正常,
看来这电池档和毫安档用的是一路。
顺便我完全没有用过毫安档的记忆,唯一一次电流档也是用的10A,鬼知道这保险丝怎么断开的

网友:
应该是限流电阻开路了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精度太差了,凑乎用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精度太差了,凑乎用而己

我只是觉得可视性和每一档都会蜂鸣一下有点烦,电阻档我用得挺舒服的,200欧档会自动归零,测1.或者0.几的电阻还算准,老的伊莱科EM33D就不行

网友:
我的是二极管档正向反向都显示电压压降,只是正向小,反向大,也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我的这块表也不知道啥时候烧了保险!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精度太差了,凑乎用而己

我的精度很好啊,别的坛友精度也很好啊,不知道你说的不好是误差过大还是别的原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602&extra=

网友:
我的除了交流电压偏大之外,其它档位都挺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精度很好啊,别的坛友精度也很好啊,不知道你说的不好是误差过大还是别的原因?
https://www.mydigit. ...

你试试用20v档去量一下锂电池的电压,和其他表结果比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用20v档去量一下锂电池的电压,和其他表结果比较一下。

是的, 我和你一样的, 我也是这个问题。 吐槽这个表

我之前发过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用20v档去量一下锂电池的电压,和其他表结果比较一下。

测试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没有什么问题,

你的表可能是特供吧。 你看楼上那位兄台, 都说和我有同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可能是特供吧。 你看楼上那位兄台, 都说和我有同一问题。

你觉得准的是个例,人也可以觉得不准的是个例,本身样本数就这么点,谁能说自己代表真理?
就个3.9的表,可视角度我吐槽过,但精度,只要不是8V飘9V这种离谱之离谱的程度,说实话都不值得在意,本身价格就决定定位是块家用表或工用炮灰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准的是个例,人也可以觉得不准的是个例,本身样本数就这么点,谁能说自己代表真理?
就个3.9的表, ...

没有太在意啊,只是说出事实。上面我不是说过凑乎用吗。
我有其他表,这个只是放在床底下,以备不时之需而已。
大概没几个人工作时会用九块九的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