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再拆49的晶思达马刀锯,看看新款和老款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09-17):
  39入手了富格的马刀锯,刚到手看到晶思达的拆机,内部结构好于富格,电池和富格的差不多一样。于是又下单一个,原来的思路是留富格的电池,组成双电来用。收到货后。。。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收到的款式和前面拆机的款式不同,电池也不同。
借用坛友的图,之前拆机的外观是这样的,装饰简单,棱角分明,前凸后凹。
收到的款式是这样的,外观圆润,装饰繁多,跑道般平坦。
特别是电池包,看见就心中一凉,双电没戏了。
和富格的比较一下大小,外形大了一些,插口不同。
既来之则安之,拆开看看内部吧。多了个18650的空位,也许是16.8V的电池包改成12V
充满电后,顺便测了一下容量,放出了1900mAh的电量。
看完电池看机器,先看看输出轴的粗壮大腿,下面还有个照明灯。
拆开,看看这款和旧款有什么不同。

继续拆,齿轮箱前面有个黑色的防震胶。

拆开齿轮箱,和坛友的拆机没什么区别。输出轴的轴套前面有个吸油棉,齿轮箱的润滑油有点少。

继续拆,偏心轮后面是前面拆机时的固定轴承,就不强拆了。

试了一下,偏心轮后面是有配重的,无论旋转什么角度,偏心轮轴都保持向上。

看来这款只是换了外壳,换了电池包,内部结构没有改变。装后锯个木头玩玩,和富格明显不同的就是,锯片晃动小多了,可以用更长的锯片。动力方面感觉差不多。

增加晶思达和富格使用感受:

因为两者内部结构不同,也由于成本的原因,各自的优缺点也很明显,因此使用感受也有明显的不同。
晶思达的重量比富格略重,不带电池1030克,富格928克。
晶思达的行程为12mm左右,比标注的15mm低;富格的行程约为16mm,和标注行程一致。也许是设计的原因,晶思达的线速度较快,两者放一起全速时可以看到锯片的速度明显不同。
震动方面,全速时晶思达机身震动很大,长时间使用手会麻。而富格机身震动不是很大,使用时震感明显好于晶思达。
在锯木头时,因为富格的输出轴是扁轴,锯片晃动明显,特别用力下压时,锯片上下晃动厉害;晶思达也有晃动,但不明显。
用同一锯片全速锯45x38mm的方木,晶思达用时约50秒,富格用时约38秒。估计是晶思达行程略短和自身震动过大,下压的力量被白白消耗了一部分。晶思达锯出来的锯面相对平直一些,而富格锯出来的锯面略有弯曲,估计是受锯片晃动影响。因为是手工操作和各种因素影响,仅供参考。

补充内容 (2020-11-28 23:22):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思晶达行程短线速度快,适合配密齿锯片(金属或两用锯片)使用,锯面平整效率高。富格更适合用疏齿锯片(木工或两用锯片)。

网友A:
我收到的也是这个版本,本来想给以前买的东科马刀锯配两块电池用的,如果早知道这晶思达改版本 就去买富格了,还便宜十块钱

网友B:
我收到也是这款,为什么改款呢!还好内部结构不变。挺郁闷的,家里有5块泉有12伏电池呢!

用不上了

网友:
外壳和电池都不一样了,之前电池是黄皮

网友C:
嘿嘿,我的也到了,还没联系客服返款,返款后才24块多,

网友:
我也收到了,还好内部结构没变,否则伤心啊

网友:
我没有改电池的打算,毕竟估计一年用不上一次,想起那句老话:有钱不买半年闲。
总是忍不住剁手

网友:
没想到还有改版。。。。。。
手贱掳了富格39¥,就不再剁手了

网友D:
退了富格买的这个,感觉这个改版的不如之前的,因为旗舰款貌似都是之前造型。另外这个的开关啸叫的声音不是一般的大,超过锯子本身震动的声音!太刺耳了。好在输出轴实在够结实。但也是造成震动大的原因之一。要是空心轴的应该就理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退了富格买的这个,感觉这个改版的不如之前的,因为旗舰款貌似都是之前造型。另外这个的开关啸叫的声音不是 ...

想想23块到手就不纠结,带4锯片,用上几回就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退了富格买的这个,感觉这个改版的不如之前的,因为旗舰款貌似都是之前造型。另外这个的开关啸叫的声音不是 ...

这个就是空心轴,或者叫钢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嘿嘿,我的也到了,还没联系客服返款,返款后才24块多,

怎么做到这么便宜?不是59-10=49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做到这么便宜?不是59-10=49吗

9.9淘宝活动的时候买的,有300-30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收到的也是这个版本,本来想给以前买的东科马刀锯配两块电池用的,如果早知道这晶思达改版本 就去买富格 ...

有条件可以DIY个转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到也是这款,为什么改款呢!还好内部结构不变。挺郁闷的,家里有5块泉有12伏电池呢!

用不上了 ...

DIY个转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F:
一时兴起也收到了这货,俩粗俩细锯条,看看内部结构也不错耶哈。当扣动开关一声啸叫声犹如狂马嘶鸣,试着锯板材时觉得万马奔腾,额滴麻耶看来马刀锯只适合锯马蹄,吃灰去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时兴起也收到了这货,俩粗俩细锯条,看看内部结构也不错耶哈。当扣动开关一声啸叫声犹如狂马嘶鸣,试着锯 ...

马刀锯名副其实有此而来啊话说其它比如角磨机声音也不小,想想也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个转接口,就可以了。

只好如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时兴起也收到了这货,俩粗俩细锯条,看看内部结构也不错耶哈。当扣动开关一声啸叫声犹如狂马嘶鸣,试着锯 ...

以前用过有线1400w的,一只手抓前面,一只手抓手柄,锯20mm厚木板和角钢组成的宽1.5米的工作台,都是一刀过。锯完双手那个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刀锯名副其实有此而来啊话说其它比如角磨机声音也不小,想想也不错了 ...

见笑见笑,第一次使用马刀锯有感而发,其实工具有其专业和特殊性,马刀锯只适合截面积比较小或特殊场所使用,用错地方只能哈哈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