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懂的做壳子的公司——芝普S1M-LJ-100角磨机拆析

楼主(2020-09-17):
这次淘宝99聚划算节,因为手里面券很多,所以败家了一回。除了昨天发帖的戈麦斯无刷冲击电钻以外,还买了一台芝普的角磨机。

不得不说,芝普这家公司,相比原来的海鲜牌,割脉死、富格之类死拼价格的公司来说,更加懂的产品的包装和营销。
一个金华地区的工厂,愣是被包装成了具有“德国血统”的企业。

这次我买的是“最高配”,号称2000W级别,可以重载开槽的型号,而且送的赠品也非常齐全,从普通砂轮到木材和石材的切割轮等等,应有尽有。
不过价格么,也就128元。做人要厚道,毕竟要相信一份价格一分货的道理,不要抱着太高的要求去评析这款产品。

赠送的附件我就不展示了,这里只是展示完整角磨机的本体。手柄、护罩、砂轮片扳手,这是基本配置。

旋转头部分,就视觉做工上面来看,还是可以的。

角磨机的结构比较简单,所以外形其实也是千篇一律的,不过芝普在配色上面下了功夫,不得不说的确是比较养眼的。
这是一款细长比例的角磨机,手持要比粗短的博世款机型(比如东成这类)的要舒适一些。

虽然淘宝商品链接标注的是2000W,但是实际的角磨机功率是1100W。本来以为是发错了,但是看了淘宝图片,标注2000W的确是这款。

手柄部分的防尘罩是可以抽出来取下的。

松掉尾部两颗螺丝,将后面的罩子向后抽取下来,就能露出整个尾部。这个设计是为了便于更换碳刷。

注意碳刷的导线,其实并不是很粗,真不知道这样的导线是如何承受这样的功率的

转子和碳刷的接触部分,这还是全新机器,所以完全没有磨损。可以注意到铜轴上面的碳刷摩痕还是呈现刷状的。

角磨机的碳刷,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弹簧方式固定。而是采用了一种发条弹簧的方式,实现碳刷同转子的压紧接触。

和博世款的角磨机不同,这款角磨机采用的是角磨机尾部的拨动开关设计。虽然在使用的时候,可以确保角磨机的持续启动。但是安全性却是打了很大的折扣。我之前在试机的时候,就是没有注意到开关位置,插上插座的时候角磨机瞬间启动……

角磨机的齿轮箱是各类电动工具中最简单的齿轮箱结构之一。一对伞状齿轮就是所有的齿轮箱部件组成了。

光齿轮组而言,这个角磨机做的还是可以的。曲线斜齿结构的伞状齿轮,确保了精密契合的同时,也能有效降低噪音。

齿轮箱内的润滑油。现在润滑油呈现出一点发泡的状态,这是因为我之前把润滑油进行了重新涂抹。之前新机时候的润滑油只是灌入齿轮箱,和齿轮几乎没有接触,润滑效果大大打折扣的。

去掉齿轮箱外壳,这是角磨机的转子出轴齿轮

令人诟病的是,虽然个方面还可以,但是这款角磨机的齿轮外壳部分的做工相当的粗糙的单薄,可以看到进风口的窗口处理得相当不整齐。

金属压铸工艺也有问题,这个位置居然有气孔。很担心使用过程中齿轮箱外壳爆开。

总体来说,芝普真的是一家很懂做外壳的企业。其起步逼格绝对要比海鲜和戈麦斯之类的高得多。但是其品质归根结底还是一类货色啊。不知何时,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能够做到和威克士一样,一上来就有一个高起点呢?

网友:
220V1100W也就最多6A,2x0.75就能稳稳带动了,不过这些永康牌子的功率默认虚标,真实功率估计就五六百瓦吧

网友:
感谢国产把价格弄低

网友:
过年的时候买了他家的39的最便宜的那款,噪音比较大,在家切切铁皮,家用够了。

网友:
问题就是价格了

网友:
一般般用可以,重活不考虑

网友:
和我29买的海鲜牌没啥太大区别。区别可能这个是铜线的吧。哈哈哈

网友:
长时间使用不行吧

网友:
加了点钱,买了东城的,不后悔

网友:
国产很多功率标的是电机堵转功率,贼不要脸

网友:
42元刚买了一个叫奈尔汇的,哈哈,反正是白菜价,买来切木板,打算自己打造个工具箱

网友:
我向来都是手拉起角磨机再插电,因为干活的时候总会遇到各种意外。
另外这种廉价角磨机拿来开槽,小心机头碎裂。

网友:
铝包铜吗?
也许就是吧~

网友:
千万不要用来切木头

楼主:
角磨机切木头,必须配上支架,否则极度危险。图片太血腥,自己上网了解。
一入角磨深似海,之后我又花了160买了角磨机切割支架,花了190买了角磨机砂带支架……

网友:
几年前买的东成也就贵20。

网友:
跟我19买的海鲜牌没啥太大区别,或许大小不同,用了好几年了,除了开关不够安全其他没毛病。

网友:
开槽用云石机就行了吧 用这个危险 另外 他家的买最便宜的一样可以墙面开槽 30多的那个吧

网友:
我用威克士

网友:
1:那不叫铜轴,那叫换向器
2:曲线斜齿结构的伞状齿轮,确保了精密契合的同时,也能有效降低噪音。
包括博士,麦太保,米沃奇,喜利得,德伟,我感觉插电角磨机声音最小的是牧田,也可能我的各种牌子角磨的型号少吧。
曾经把博士角磨拆开齿轮箱,用拉马调整伞齿,大齿各种距离,都不能降低噪声,也不是齿轮油润滑脂的问题,应该就是厂商设计问题,
这点要给小鬼子牧田点个赞,但是其他工具牧田就不是最好的,用的最顺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