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300AB的蓝牙功能测一测

楼主(2020-09-17):
ZT-300AB到手首先做了个软外壳。然后就想看看蓝牙的功能,电牛APP设计的画面通俗易懂且好看,可连接四个万用表,数据图形化,储存,分享,阈值报警等等。还有B站的找师傅万用表用户交流平台,及投屏运用教学培训;万用表知识学习:远程协助实时远程屏幕同步超远距离实时监测。下面看看具体测试:

自动档。

交直流电压档。

交直流电压MV档。

2极管和欧姆档。

频率档。

交直流电流档测前警告。

交直流电流档。

可分享。

短接表笔。

微安档。
上面是开机后看看各档的显示功能,具体测试等待使用后上传。

网友A:
拍个视频吧,众仪在招募视频主播

网友B:
这个,表上都能看到,还搞到手机上,有意义么?

网友:
能看电压波形 不错

网友C:
这款不错,8M晶振的,非反显表。蓝牙不需要,但是其他8M的表是反显的,电池不足显示亮度还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视频吧,众仪在招募视频主播

就是太累人,时间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上都能看到,还搞到手机上,有意义么?

适合长时间的监控某个电压、电流或者其它什么数值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款不错,8M晶振的,非反显表。蓝牙不需要,但是其他8M的表是反显的,电池不足显示亮度还会降低。 ...

8M晶振有什么特殊含义?会导致万用表那个参数的变化?刷新率或者说采集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M晶振有什么特殊含义?会导致万用表那个参数的变化?刷新率或者说采集率? ...

直接体验就是速度快。但这个也不是必须的,对一般用户来讲速度快可能还是比位数多更有用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体验就是速度快。但这个也不是必须的,对一般用户来讲速度快可能还是比位数多更有用点。 ...

那除了开盖,从哪个参数可以看出我要选择的表是采用的多少M的晶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除了开盖,从哪个参数可以看出我要选择的表是采用的多少M的晶振呢?

只能把表放一块比较电压或电阻测量速度。或者用多了对速度有感觉。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众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