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大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牌子的灯珠,值得入手吗

楼主(2020-09-17):
卖家也不知道灯珠参数,外壳通明的,原来是220吧,现在灯里边只有灯板,驱动拆掉了,直接上可调电源,16v 3.4a,我电源小,到这就保护调不上去啦,

网友A:
国产1w的灯珠把,单个是0.3A,3.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1w的灯珠把,单个是0.3A,3.3V左右

这个东西原价上千块,标签上是220v 36w,看来也不过如此

网友:
从生产工艺看,产品不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1w的灯珠把,单个是0.3A,3.3V左右

这芯片一看就是3w的灯珠。1W的芯片没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