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文曲星老物件,斑马线损坏,求助大神

楼主(2020-09-17):
在成年的抽屉里翻出一个老物件,上学时用的文曲新,发现屏幕排线断裂,想尝试更换可是找遍了X宝也没找到这种规格的斑马线间距是0.375MM
的,求助论坛大神是否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某宝找不到基本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修好了也没多少使用价值了吧。我手上还有个原价一千多的商务通连笔王, 还是好的,  有没有想要的? 一折转手。

网友:
只能是收藏品了,东东年头太多了

网友:
这个飞线都不好飞

网友:
一个小屏幕要那么多线。。。

网友:
没啥收藏价值,几千万年,可能几万年,什么都化为乌有。

网友A:
没有维修价值了,现在手机随便下载个app就比文曲星强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维修价值了,现在手机随便下载个app就比文曲星强多了。

给孩子用啊,不让他们接触手机。
自己用也行的,手机看电影的时候碰上单词查一下, 手感好的实体按键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孩子用啊,不让他们接触手机。
自己用也行的,手机看电影的时候碰上单词查一下, 手感好的实体按键还是 ...

我也这样想过,但是很快发现,现在音标很多和过去的标准不一样了,最多是看到不认识的查查中文,意义不大了,我的文曲星还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样想过,但是很快发现,现在音标很多和过去的标准不一样了,最多是看到不认识的查查中文,意义不大 ...

有哪些不一样了? 举个例子呗

网友:
挺多的,要看到具体单词才知道啊。就像现在背的古诗和你小时候同一首诗,好多字都不一样了

网友:
同感,原来也很喜欢收藏电子产品如掌上电脑等,上个月翻出来开机看看(原来收藏时都是好的),现在基本屏幕都不光了,打开一看,大多排线不是老化折断就是与液晶屏连接处脱落,嗨心伤

网友:
用这种材料就是时限到让你报废,不然厂家怎么卖新的!

网友:
这是。。。上盖就是个塑料片子那款?
好像比 PC-505 啥的还早吧,

哦,
看到板号了,
PC-210,
确实好早了

网友:
当年买过,可惜是我是瘟猪子,都拿给其它同学用了。最后搞掉了。

网友:
用导电胶条  就是类似以前电子表液晶屏幕到电路板那种

网友:
我的液晶电子钟,排线斑马纸断裂,是用这种导电胶条改制的,在电路板与屏中间夹导电胶条,设法固定压住屏与导电胶条接触即可。类似图这种;

网友:
买个电纸书给孩子看吧,也不伤眼。

网友:
导电胶加细漆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