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提供一个SM2246xt 的ce跳线位置。淘宝上买的强核64g的

楼主(2020-09-17):
tb上买的强核的64g固态,颗粒是intel的1ce 4颗16g组成64g ,没逛论坛也就这样用用,逛论坛后发现这玩意实在太差,写入才60多兆每秒,决定买颗粒改,无奈没有丝印,大伙说拆主控测,但我看原理图发现通过闪存焊盘也能测出来。现在提供测好的图片,如果有一样电路板的可以参考下,还没上闪存,不知道对不对,理论上应该没错,因为通过比对,现在的跳线位置正好是4ce 4通道的跳线位置1 3 5 7,只不过他用的是单ce。现在是土狗跳线还没时间测,不想拆主控,通过原理图试着找找看。如果有兄弟看的出来的,帮我标一下,谢谢

网友A:
64g mlc写入就这个速度,你还想要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g mlc写入就这个速度,你还想要多块

以前都不知道的,以为固态都快

网友B:
猜土狗应该在这里面。、

其实拆主控量也不费劲。一拆一测一焊,10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土狗应该在这里面。、

其实拆主控量也不费劲。一拆一测一焊,10分钟搞定

我猜测也是这几个中的一个,到时候先焊闪存,不行在拆触控看看

网友(2022-10-28):
引用 楼主:
我猜测也是这几个中的一个,到时候先焊闪存,不行在拆触控看看

大佬,测试结果能说一下吗

网友(2023-09-23):
楼主能不能把SSD的原理图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