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派出所免费给装的电动车定位器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0-09-17):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理?没有手机卡,没有GPS芯片,这个芯片找不到资料,最后一张是微信公众号的操作图片

网友A:
我猜他是一个RFID标签,你所在的城市各个路口上有RFID天线,对经过的标签进行扫描,就能实现定位了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中肯

网友:
我猜这是一个蓝牙开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他是一个RFID标签,你所在的城市各个路口上有RFID天线,对经过的标签进行扫描,就能实现定位了 ...

我猜你猜对了

网友:
学习了,专门搜索了一下标签和天线;在我所处的城市路口有很多天线。

网友:
这种出了城就追踪不到了

网友B:
楼主去会所时记得要关闭。

网友:
所以带着身份证出门的话可以一路被追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去会所时记得要关闭。

都骑电动车了还会所嫩模~?

网友C:
转载参考:
gsm模块是什么 最全gsm模块详解
一、gsm模块是什么
  GSM模块,是将GSM射频芯片、基带处理芯片、存储器、功放器件等集成在一块线路板上,具有独立的操作系统、GSM射频处理、基带处理并提供标准接口的功能模块。
  GSM模块具有发送SMS短信,语音通话,GPRS数据传输等基于GSM网络进行通信的所有基本功能。简单来讲,GSM模块加上键盘、显示屏和电池,就是一部手机。
 二、gsm模块工作原理
  1、GSM 是一个蜂窝网络,也就是说移动电话要连接到它能搜索到的最近的蜂窝单元区域。GSM网络运行在多个不同的无线电频率上。
  2、GSM网络一共有4种不同的蜂窝单元尺寸:巨蜂窝,微蜂窝,微微蜂窝和伞蜂窝。覆盖面积因不同的环境而不同。巨蜂窝可以被看作那种基站天线安装在天线杆或者建筑物顶上那种。微蜂窝则是那些天线高度低于平均建筑高度的那些,一般用于市区内。微微蜂窝则是那种很小的蜂窝只覆盖几十米的范围,主要用于室内。伞蜂窝则是用于覆盖更小的蜂窝网的盲区,填补蜂窝之间的信号空白区域。
  3、蜂窝半径范围根据天线高度、增益和传播条件可以从百米以上至数十公里。实际使用的最长距离GSM规范支持到35公里。还有个扩展蜂窝的概念,蜂窝半径可以增加一倍甚至更多。
  GSM同样支持室内覆盖,通过功率分配器可以把室外天线的功率分配到室内天线分布系统上。这是一种典型的配置方案,用于满足室内高密度通话要求,在购物中心和机场十分常见。然而这并不是必须的,因为室内覆盖也可以通过无线信号穿越建筑物来实现,只是这样可以提高信号质量减少干扰和回声。
 三、gsm模块的典型应用
  1、手机控制的门禁系统
  用GSM控制门禁系统的电控锁,如果你需要进门,只要用手机拨打GSM模块内手机卡号,门就会自动打开,并且只有你设置的手机号码才能开门,而且没有任何费用产生。
  2、家电的远程控制
  通过短信控制可以轻松实现远程打开电饭煲、热水器等家电,通过控制遥控器或切换到维修模式也能控制空调。
  3、三翻广告牌的灾害天气紧急关闭
  三翻广告牌是通过电机实现不断翻转显示多个广告内容,因为安装在室外,当出现大风、冰雹等灾害天气时,广告牌很容易被吹坏或者卡死损坏,这时需要紧急关闭,你可以通过继电器常闭接点来控制广告牌的电源,这时你只要发送“关闭”控制短信后,广告牌就会自动关闭,并且自动延时一定时间后自动恢复正常工作(一般灾害性天气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你想提前打开广告牌,可以发送“打开”控制短信。
  4、工程系统的余款催交
  一些工程都是安全完成后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把余款结清,如果碰到客户恶意拖欠货款,往往安装方非常头疼,因为设备已经安装了,如果拆回来损失很大,尤其是外地客户非常劳民伤财,这时可以在客户系统中先安装的GSM模块,用它进行一路或多路控制系统的一些关键点,当客户恶意拖欠货款时可以通过短信关闭一些功能,迫使客户付清货款然后立即短信开通,如果已经顺利回收货款还可以借系统维护的名义把GSM模块从客户系统中拆除。
  5、监控系统或者网站服务器的报警及复位
  监控系统或者网站服务器经过长时间运行后可能会出错死机,这时候断电复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这时可以通过GSM模块控制系统的电源,并设置成打开3秒后自动关闭模式,可以实现断电复位,此外,GSM模块在一些特殊应用领域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主电源消失、内存错误、散热风扇停机、燃油耗尽、有人入侵等各种信息,是无人机房监控的理想选择。
  以上就是gsm模块详细介绍,GSM模块根据提供的数据传输速率又可以分为GPRS模块、EDGE模块、3G模块和纯短信模块。更多物联网通信知识,关注计讯物联了解。

网友:
没有GPS天线和GSM天线,也没有相关芯片,只能靠各路口埋的线圈,相当于拿着卡在小区门禁刷了一下

网友:
一个干扰器,啥定位都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载参考:
gsm模块是什么 最全gsm模块详解一、gsm模块是什么  GSM模块,是将GSM射频芯片、基带处理芯片 ...

别乱转无关资料

网友:
RF,没卵用,吸金作用,三百块钱一个。小心和谐号!

网友:
www.csm-ic.com  南京中科微
CSM242应该是Si24R2F系列中的某一颗。或者是定制款。

Si24R2F是一款超低功耗、高性能的2.4GHz有源RFID标签系统的SoC单芯片,新增支持多种触发模式和通讯模式。其操作简便,不需要MCU,仅一颗芯片和少许外围无源器件就构成一个有源RFID标签系统。芯片工作的平均功耗非常低,关断电流仅500nA。

网友:
公家免费安装的东西,用脚趾头也知道是什么档次的。
GA给某公司一笔钱安装各路口识别装置,再发点这个东东。

全市统一安装的话,模式单一,就基本没用了,因为小偷也知道了,不可能不采取措施直接下手。盗贼搞个对应干扰器带身上是一个办法,或小偷摘了这车上RFID标签再偷,或戴上口罩直接把车骑出城调监控也没用。

而且各路口识别装置是否一直在维护也不知道,按中国一些有关系的那种公司路数。。。

网友:
安装在红绿灯路口的感应器。

网友:
我也领了一个没装车,挂旺财身上,

网友:
这个做工还不错,不知道电池可不可以支撑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