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核聚变烧水喝

楼主(2020-09-17):
由于某些原因来到了一个没有电网供电的地方, 估计还要驻扎四五个月.

平时都是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 但是最近蓄电池坏了一部分, 导致存储的能量不够用.
来自人类社会的补给还要等一两个月才能送达.

简单测量了一下, 耗能的大头是烧水做饭, 尝试把烧水部分的耗能解决, 用开水做饭也会节能很多.

这里倒是有成品的聚变能热水器, 但是储水箱内部直接是聚氨酯的, 没有不锈钢内衬内胆, 也就无法饮用.

于是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管子是高硼玻璃的, 烧开的水应该可以饮用.

聚变能吸收管以及反射膜

脆弱的尾部要保护好

换个角度看看漂亮的聚变能反射膜

聚变能吸收管尾部抽真空的地方要保护好

能看到水蒸发产生的雾气, 但是拍摄不出来效果
水烧开后会喷射 要注意防止烫伤
注意盖子的内壁的材料是改性环氧树脂的, 资料显示耐温一百多摄氏度
让它在上面蒸了好几天后才开始喝里面的水的, 应该不会再析出多少双酚A了吧

还有烧开水后不要立即加入凉水, 也不要干晒, 尾部抽真空后那个小突起很脆弱, 勿问我怎么知道的.

使用这个东西后一天能烧开两次水, 完全够饮用了, 还有两次接近烧开, 正好用来做饭.

后续改进的话, 应该自己打造一个不锈钢容器, 用聚氨酯泡沫保温, 这样不用每次烧开后去倒水.
还能顺便收集蒸馏水来喝.

网友:
太赛博朋克了

网友A:
这是太阳能管子?

网友:
高大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网友B:
也算聚变,这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太阳能管子?

是的, 这个东西能到到90%以上的吸收效率。比光伏板强多了。
还尝试过用这个东西使用蒸馏法淡化海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收集蒸馏水还是有一股海水味,不知道哪个环节不对。当然还同时收获了大量的海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算聚变,这高大上了,

这是正儿八经的聚变,而且还不是用氘氚,直接用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个东西能到到90%以上的吸收效率。比光伏板强多了。
还尝试过用这个东西使用蒸馏法淡化海水,但 ...

目测楼主是去南海某个海岛上搞基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楼主是去南海某个海岛上搞基建??

当然不是,他们不可能遇到这个问题。
而且那个地方说不定哪天就给Boom了

网友D:
楼主可否多拍几张景物图?大家都来判断所处位置!

网友:
砍材烧火做饭

网友:
其实即使不喝进去,用来洗澡的话,日久天长那些物质还是一样毛孔吸收进去

网友E:
这是拆了太阳能热水器还是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拆了太阳能热水器还是备件啊

当然是备件啦

楼主:
距离聚变源头 8 光分呢

楼主:
柴火的能量来源和这个一样的, 但是多了好几个环节, 效率相差很多.

网友:
我只想知道你去了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否多拍几张景物图?大家都来判断所处位置!

说吧,谁派你来的

网友:
建议做成水浴的方式,把要入口的水隔开。这样虽然牺牲了一部分能量,但是安全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