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高尔夫6天窗自动开启维修

楼主(2020-09-17):
最后一批高6,减配了一些东西,也许是降价的原因吧。

快到3年的时候出现开窗自动开启毛病,打电话给4S说可以申请给换天窗总成。

怕4S手艺不好装完再出毛一直没修,在高6的QQ群里咨询了下,说可以长按关闭开窗键即消失。

因出现天穿下水管漏到空调出风口致使副驾滴水成湖,网上搜了下解决办法,一起修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863

先用翘棒,启开天窗开关后面的压盖,拆开两个2.0的内六角螺丝。

拆开后,即打开总成

拔掉二个插线,即拿下总成。

打开三个压扣,拆开开关(某宝有卖50元,)

因出厂时此路齿轮油过多,天热流到电刷与电路版,导致短路开关才会开启。

解决办法:用酒精擦去油脂,反向装回即可。

总结:
开关的三个压扣,有一个是半坏的,出厂时装配出的问题吧,忘了拍照了。
小高总体很不错,7年多除了正常换油保养。只换了一次左后尾灯灯泡,2次前雨刷,3次后雨刷,刹车片都没换过。

楼主:
沙发自已做,哈哈。      装好后测试天窗开关及后退都没问题,过一段时间看看还有没有自动开启的毛病再来说明。

网友A:
做工还是可以的,你的动手能力不错啊

网友B:
有实力就是好,否则又是一笔消费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不是经常出现,一直没管过。

网友C:
大众的开关都是这种,成本很低,能实现自由角度的开启,就是时间长了磨损后故障率很高,原理是通过滑动变阻器改变阻值,单片机读取阻值后做相应动作,接触不良就会乱套,当年磁带随身听的线控按键也是通过这个原理实现的。其他厂家的天窗开启都是通过组合开关实现的,成本高不少,但是故障率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是可以的,你的动手能力不错啊

这个很简单的,就一个螺丝,二个插线,2组各三个卡扣,和拆光驱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实力就是好,否则又是一笔消费

自已动手,丰衣足食!     闲着也是闲着啊,做点手工练练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众的开关都是这种,成本很低,能实现自由角度的开启,就是时间长了磨损后故障率很高,原理是通过滑动变阻 ...

感谢讲解,让我学到了新知识,以前只知道有单片机,现在见到实物了。

网友D:
之前我也发过你可以看看。我是加油,并用橡皮擦搽

网友:
设计思想有问题,没考虑可靠性

网友E:
我的也是,夏天自动做俯卧撑,隔2年打开清洗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也发过你可以看看。我是加油,并用橡皮擦搽

好办法,以前也见过,这次忘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夏天自动做俯卧撑,隔2年打开清洗一下就好。

2年就要清理一次呀,下次用橡皮搽试试

网友:
大问题,小毛病。

网友:
开大众车都会成为维修高手吗?

网友:
我10年的朗逸天窗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许是里程不多的原因吧,刹车片也没有换过,不到13W公里。

网友:
高6还是好车的,但对于高个就有点空间狭小,同事1.4t的,看的动力不错油耗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