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k9okgy8s7m掉速

楼主(2020-09-17):
用网上的魔改固件能量产,但是无论单贴,双贴,四贴都掉速,应该是固件问题,不知道58H怎么改固件,用其他的魔改行不行,
重要的来了。。。。以前缓存选择都是随意的,华邦的用三星的选项都可以,金士顿这个傻缺,居然和各家都不兼容,用现代,三星的缓存,选项选择金士顿,内存报错,用金士顿的颗粒,选择其他家的内存选项,也是如此,
金士顿的颗粒都是混颗粒的,也不知道为啥,要在缓存颗粒上做手脚,缓存颗粒的定义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在量产工具上就把金士顿的颗粒划分的这么严格
补上,这个金士顿缓存是我在金士顿的固态上拆下来的,金士顿也是用QLC N18,居然还敢开满512G,出售,华硕那J商平时奸惯了,也有被金士顿抽刀的时候

网友A:
k9okgy8s7m这个颗粒是2D的TLC,不像3D的可以不掉速。

网友B:
840evo的烂颗粒,远离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k9okgy8s7m这个颗粒是2D的TLC,不像3D的可以不掉速。

是不是2D的TLC都掉速,基本上2D的TLC也就见过现代和三星,镁光的只见过大S,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0evo的烂颗粒,远离它

难怪,手头有两颗,随便用转接贴帖了一下,这个颗粒是1CE 1DIE,双贴比4贴快,现在贴了500G,也只能给笔记本用当仓库盘了,浪费了一个58H,看了一下曲线,4帖就那个大波浪,就是58XT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2D的TLC都掉速,基本上2D的TLC也就见过现代和三星,镁光的只见过大S, ...

目前我见到的2D TLC,不管是配无缓存的主控还是有缓存的主控,都掉速。

可能2D TLC就这德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