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高尔夫6副驾左前排水管漏水维修

楼主(2020-09-17):
今年雨水大,出现了副驾脚垫存水现象,第一次以为是矿泉水洒的没理会。
第二次是下大雨,车停的地方有点低,以为是别的车涉水水波顺着底大边进入左侧副驾,找个地方晒干了完事。
昨天又下小雨,副驾又存了一点水,这次可是停在高处的,上网搜了下,自已动手解决。

打开左侧中控台边上的半圆盖,有下部有开口标记,再打开旁边的小压条

接着翘开A柱的小压扣,

看到一个2.5的内六角螺丝

拧下后,向上向内用力,打开3个卡子

找到问题所在,天窗下水管,伸了出来,为啥短了呢,插也插不上,网友的帖说是用扎带扎上,可我的是刚刚好能挨上,伸不进去,减配到这种地步还是热胀冷缩导致的呢。

找到问题所以,解决起来就容易了,找了一段硬塑料包装皮,卷在排水管外,用防水胶带粘好

这回能伸进下面的橡胶套里了

空间太小,为防止再次掉出来,用防水胶带又在外面粘了一圈

倒水从天窗排水孔,水从车轮后面流出了,一切正常,大功告成。

原样装回三个部件,结束任务。

天窗自动开启维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856

网友A:
要是给配一段波纹管就更好了。真是能省1公分,就创收了一年的利润。

网友B:
你这个还能操作,还有手根本进不去的呢

网友C:
这个是管子当时没有留余量,塑料生产出来经过一段时间会有一定的收缩量,大众有点抠了 仪表台的支架竟然锈成这样了,要是摆在国产车那边又要被人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能操作,还有手根本进不去的呢

用摄子夹着胶布弄的,里面手够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管子当时没有留余量,塑料生产出来经过一段时间会有一定的收缩量,大众有点抠了 仪表台的支 ...

7年了, 东北没车库也没地下车位,寒来暑往的。小高还是比较皮实的,第二次维修,上一次是换了1个尾灯的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给配一段波纹管就更好了。真是能省1公分,就创收了一年的利润。

提醒了我,下次再出现这种毛病,我就买个大小头的波纹管安上。

网友D:
我的也漏水,建议把整车天窗排水管都检查一遍。一共四根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管子当时没有留余量,塑料生产出来经过一段时间会有一定的收缩量,大众有点抠了 仪表台的支 ...

绣了的那部分是连接地线的。很多车都不涂装这个支架

网友E:
第一张图那中控台下的铁架子,是楼主自己做的换上的吧?说实话看着像是手艺活而不是任何工厂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漏水,建议把整车天窗排水管都检查一遍。一共四根管子。

据说后面的2根好些,  下次把左前的拆开看看,先买个波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那中控台下的铁架子,是楼主自己做的换上的吧?说实话看着像是手艺活而不是任何工厂的产品。 ...

我可没那水平,都是原车的,除了我缠绕的硬塑料和黑胶带。

网友F:
没考虑收缩系数

网友:
“副驾左前排水管”,原谅我方向感不强,左边好像是主驾,副驾排水管在右侧。对是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考虑收缩系数

卖PVC桌垫的都知道留点余量,这国际大厂抠门到极点了,资本家本色啊

网友:
开大众车都会成为维修高手吗?

网友:
恭喜处理好了

网友:
大众带天窗的好像都有这个缺陷,我家07年的polo带天窗也左前漏水了。
但是什么设计不做升级改善一下呢,难道就是为了一年的利润被骂也无所谓了

网友(2022-12-15):
我的朗逸也是前左位置漏水,拆开后发现天窗接头处落水管已经断裂,从宝上提前买了几米质量好同直径的食品级硅胶管备用,直接进行了更换。

网友:
速腾 朗逸几大同病,天窗漏水 升降器早死  右后门锁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