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科麦斯18V可调电磨拆机,不知道谁给的勇气居然卖58元

楼主(2020-09-17):
99节的时候,我一共选了三个品牌,入手了三款电动工具,顺便也对品牌品质有个了解。
科麦斯品牌我入手的是一个电磨。虽然论坛里面7.9和9.9包邮的12V电磨拆解帖子很多。
但是我想买这款18V可调的,也算是直流手持电磨里面最高配的一个型号了,加上58元的售价,应该东西还可以吧。
只是没想到,low逼品牌只会做low逼品质啊。不管什么价格,都只有9.9元的货色。比起戈麦斯虽然外壳粗糙,但是内部还是比较不错的品质而言。这个标榜德国品质,模仿威克士品牌形象的货色,我是再也不会选择第二次了。

手持电磨本身不大,所以包装也不大。牛皮纸的包装,感觉比之前7.9元款式的彩印包装还要低档。

一个吸塑缓冲壳子,电磨就静静的躺在里面

取下吸塑缓冲壳,下面是电源。这种设计和前几年的低档电子产品类似,上面是产品,下面是电源。

这是送的一些附件。坑得不行,一堆附件都随意的仍在一个塑料袋里面,这个塑壳盒子还是我自己找的。

这是电源,实测的确是18V。支持到18V的电机应该还是可以的,此刻我还没有彻底失望。

外壳品质一般,合口比较粗糙

夹头做的还可以,标准结构

调速结构居然比9.9元的还低端,9.9元的是电子档位调速,这个货色居然直接一个电位器物理调速。

尾部是电源插孔

拆开五颗品质很差容易打滑的螺丝,我颤抖的手……

什么玩意?!这货色和7.9元包邮的有啥区别?

调速模块更low

查了下电机,是280电机。
坑货!!!!
280电机的额定工作电压是12V!!!
而这个所谓的18V电磨,居然用了额定12V的电机。而18V是这个电机能够承受的电压上限。
也就是说,这个玩意的寿命很可能远不如7.9元的12V电磨。

简陋粗糙的调速电路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至少这个280电机还算有碳刷的,好歹还不是磨几下就坏的铜片碳刷。

总结一下吧:
低端品牌就是低端品牌,品牌中的所有型号都是冲着低端去的。买的贵的也是低端,我已经给各位尝试过螃蟹了,各位就不要再尝试了。
被讹得肉痛,看完贴随手发点M币安慰安慰我吧……

网友:
7.9元的不香么?

网友:
是姓“梁”给的

感觉调速用处不大,特别是9.9那种一档一档按键调的,很不方便。经常用的还是直接开关的方便

网友:
和之前搞活动的几块钱的12V并没有太大差异

网友:
那个美啥特的各方面都比这个牌子好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退货了。

网友:
质量就那样,本人觉得没必要低速,重点在同心度。如果一定要调速,可以通过调输入电压实现。楼主可能主要是感觉性价比不好。

网友:
事態嚴重啊,可以退貨嗎?

网友A:
感觉跟我6.8买的一样呢?我那个是5档调速,不过那个档位按钮实在太小了,跟电动牙刷一样,不好按,最难受的是你要调到最高档,这东西就真跟电动牙刷一样震的手都跟着哆嗦,用物理旋钮算是进步吧,至少不至于抖的按不到按钮。还有这东西力量实在太小,我给木头去个毛刺都干不动。还得用我的550电机

网友:
其实这种东西买了没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跟我6.8买的一样呢?我那个是5档调速,不过那个档位按钮实在太小了,跟电动牙刷一样,不好按,最难受的 ...

6.8那个现在还有吗,我想买一个切pcb: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8那个现在还有吗,我想买一个切pcb

早都没有了,不过你想切PCB,用这个还不如整个小锯条快。

网友:
退掉吧看着不闹心!

网友:
“割麦子”7.9买过两个。后来又入手一个用385电机的铝合金外壳电磨到手价19.8【电源适配器是12v2A]最大试过18V笔记本电源相比之下力气大好多。拆了其中一个割麦子的电路板搭配使用感觉很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都没有了,不过你想切PCB,用这个还不如整个小锯条快。

指甲盖大的pcb,锯条不好把握

网友:
要是没有优惠,这个价格买个大一点的那种电磨都足够了。

网友C:
碳乱刷马达是什么样子的?我以为直流的大都会铜片的。

网友:
十块钱买了个220V的,这东西要切割东西还真得弄个雕刻机的或者做个导轨,昨天用亚克力铣刀想在车机塑料开两个孔,一不小心就开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碳乱刷马达是什么样子的?我以为直流的大都会铜片的。

碳刷是最终设计。铜片磨几下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