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 M.2掉元件求助

楼主(2020-09-17):
求助,板子在焊接时不慎掉落掉件。
现缺少核心1.2V供电,其他处也不知是否掉件,求助有这个板子的大佬发下相片让小弟对照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测量三个电感,分别输出是多少

网友B:
缺1.2v你找dcdc啊,看输出脚正不正常

楼主:
1.2V经查,缺少开启,跑线路之后补上电阻已经好了,但是1.2V偏高到1.5V,还在继续盘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三个电感,分别输出是多少

仅缺1.2V,补上开启信号后1.2V偏高到1.5,反馈电压为0.6V,两反馈电阻为30K,应该是产生一个1.2V才对的,不知其他地方是否掉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1.2v你找dcdc啊,看输出脚正不正常

是的,现在1.2V出来了但是偏高到1.5V,反馈电阻跟反馈电压正常,大哥有思路吗

楼主:
解决了,还是反馈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1.2V出来了但是偏高到1.5V,反馈电阻跟反馈电压正常,大哥有思路吗 ...

公式这么计算:正常公式就是0.6*(1+R1/R2)

确认两个都是30K么。如果你R1和R2都相同,那么FB是0.6V的话,输出就是1.2V

一般需要调节大小,就调节R2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2021-05-24):
想问楼主这是什么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