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维修个很难启动的150W LED摄影补光灯(EF-150)

楼主(2020-09-17):
反应很难启动,快关多次才可以启动,启动后功能都正常。查了资料发现是启动电阻变质通病。更换后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这货  是不是可以  烤红薯啊

网友:
用上风扇一定超50度以上了,还可以烤玉米了

网友:
新款封装灯珠不错,和高显色性低色温荧光粉。风扇是铁壳电机。

网友A:
壳子标注150可不能看成150W!就这散热50W顶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标注150可不能看成150W!就这散热50W顶天了

就你这思想啊。。。

网友:
PFC+LLC架构的,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学习了,感谢这位老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你这思想啊。。。

插功率计上测一下不就更有说服力嘛,目前LED灯功率,主流的标示是指等同于多少瓦放白炽灯亮度,所以怀疑也没什么不合适的,多少瓦的LED需要多大的散热片这是有规律的,主动散热,散热片这么小,150W?我也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功率计上测一下不就更有说服力嘛,目前LED灯功率,主流的标示是指等同于多少瓦放白炽灯亮度,所以怀疑 ...

不知道怎么说你们。功率计我没有,我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工作电流和电压,你们看看标150W是不是虚标。前面两图是灯工作的直流电流和电压,后面测的是220V输入交流电流不同功率的电流

网友:
怀疑功率的坛友,是没有接触过影室行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