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基于stm32的温湿度检测屏

楼主(2020-09-17):
换季感冒的,应该不止我一个吧。

为了让自己拥有合理穿衣的能力!我决定,搞一个温度计

温度计是由三部分组成的:pcb(stm单片机),LCD屏幕和温湿度传感器

第一步,贴片。嗯,全是贴片,0603和stm32差点要了我的命

建议新手还是多找点插件吧,这种贴片对眼睛真的不好,对手也不大好,还有烙铁。有热风枪和加热台的,当我没说吧。
由于电源是12v的,所以用到了2块降压芯片Ams1117-3.3
第二步,烧程序和检测咯

最后一部:看看温度,选好衣服出门

大致就是这样了,虽然装了wifi模块,但是暂时还没跟电脑连上。整个项目的过程,我还是放在了老地方B站,这个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54y1C7Fn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谢谢各位大佬支持!!嘿嘿嘿

网友A:
wifi模块天线背面有铺地,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模块天线背面有铺地,差评!

哭了

网友:
屏幕插上去,WIFI模块就包裹在两片铜皮里面了。下次注意靠板边缘放置并去除铜箔。

网友B:
支持一下,越玩越高级了,wifi模块天线部分要留净空区,底部pcb铺铜会极大削弱信号,补救可以切断wifi模块倒f天线和耦合电容(或电感)铜箔,用一根3cm左右1mm直径漆包线焊在耦合电容上做外置天线(注意如果水平放置要尽量高于pcb 1cm以上远离地)再截取1cm左右漆包线弯成u形从耦合电容到地短接,用做近似的阻抗匹配~

网友:
先不说技术,冲楼主这编辑能力,都要给你点赞,我就不会整理帖子,只管玩,膜拜大佬

网友:
既然用了8266了,还要STM32干嘛?
用串口屏的话,没几个GPIO口,8266也足够胜任了。

网友:
少见会画板的颜值在线妹子,你们不要太吹毛求疵

网友:
我是来围观评论区的,顺便加分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越玩越高级了,wifi模块天线部分要留净空区,底部pcb铺铜会极大削弱信号,补救可以切断wifi模块 ...

谢大佬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模块天线背面有铺地,差评!

他应该不太懂这些,半路出身,比我出身还晚, 我在论坛都学到了这个

网友C:
用习惯贴片之后 再也回不去插件了,贴片焊起来不比插件慢,重点是pcb可 以做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习惯贴片之后 再也回不去插件了,贴片焊起来不比插件慢,重点是pcb可 以做很小, ...

因为有5元的PCB所以我也对贴片很喜欢了,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或许就一直插件+洞洞板了。

网友(2020-10-28):
我是来围观的,顺便加分支持楼主

网友:
有8266了就可以不用STM32了。
8266还是很强大的,就是IO少了点

网友:
其实吧    现在手机一开机 天气信息都有了
不过还是要给LZ一个赞

本来也想捣腾个天气站玩的   MD 一盒子屏不见了

网友:
用不着这么麻烦,我每天醒来问问小爱同学,她都能告诉我要不要加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