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帝:智能电视刷机太难啦,高手折戟啊

楼主(2020-09-17):
现在机顶盒刷机很多资源,智能电视都是要收费的,一个刷机包50元,想换精简的刷机包,原厂包太臃肿了,卡慢,谁有免费的论坛或者资源推荐一下

网友A:
我的也是康佳的,刷机包太难找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现在的处理方法是电视恢复初始设置,不联网。再入个50元的夏新机顶盒,随便耍,解决了……

楼主:
康佳led50r6680a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康佳的,刷机包太难找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现在的处理方法是电视恢复初始设置,不联网。再入个 ...

这样太麻烦啊,现在有刷机包,要价贵点,但是精简了,不卡

网友:
我的也康佳,暂时不折腾先,将就将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康佳的,刷机包太难找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现在的处理方法是电视恢复初始设置,不联网。再入个 ...

我的也是康佳,恢复出厂设置后不联网,用机顶盒看,第一天恢复没事,第二天自动检测发现无线网络环境然后第一屏画面要你联网,你不想连就要拿出遥控器,选择左右键,马上联网和以后联网,然后按确定,这么多步骤,而且原装遥控器反应慢,你还要按好多下无效按动动作,机顶盒的遥控器学习按键都没有这么多,所以你看一个电视还是需要两个遥控器。

网友C:
我的65寸小米不联网,接了个电脑,想看什么看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康佳,恢复出厂设置后不联网,用机顶盒看,第一天恢复没事,第二天自动检测发现无线网络环境然后 ...

我这个就第一次开机有联网提示,选不联网后就再也不出现了……

网友D:
想法root才是核心,现在TVAndroidOS基本无人开发利用,所谓的刷机包不提供root就没有意义。
利用现有软件ADB root试试,万一成功呢?
不行的话,从硬件入手,电视主板大,会预留TTL调试接口,一般调试都会给大权限。
root玩后就直接备份、精简。删掉有广告的,换桌面为干净的沙发桌面。我以前这样做的:
https://www.znds.com/tv-1137901-1-1.html
为了预防万一,我买了刷机包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65寸小米不联网,接了个电脑,想看什么看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

但是,必须先进智能电视切换信源,好麻烦我宁愿要那种没有智能系统的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root才是核心,现在TVAndroidOS基本无人开发利用,所谓的刷机包不提供root就没有意义。
利用现有软件AD ...

现在水滴rom要50元,太坑啊

网友:
自己ROOT精简才是王道,那些刷机包谁知道加了什么东西

网友:
我在论坛带刀者那买的电视,本来要的是没系统的,结果给我发了个英文系统的(不是安卓系统),没国内智能电视那些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必须先进智能电视切换信源,好麻烦我宁愿要那种没有智能系统的电视机 ...

还好小米有信号就不用切换,两个同时开机就行。

网友:
应该付出一下吧,要不大神怎么有动力破解,毕竟人家付出了精力,要可持续发展嘛

网友:
电视不建议刷机,哪怕是厂方自己的升级包。
无论是盒子还是电视,刷机总数有失败的几率。盒子就算彻底刷成黑砖,也没几个钱,电视就得不偿失了。
2楼的兄弟的办法最为妥善,弄个盒子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