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电脑小音箱 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0-09-17):
电脑小音箱,这几天一边不响了,拆开想补充元件,结果查不到这芯片信息!

网友:
CECL2009  3W音频功率放大器CEC2009-百度文库

网友A:
CECL2009 功放电路

不一定是它坏,这种小喇叭纸盆相接处非常容易断线。

网友B:
D类数字功放芯片里找,根据电压很快就能排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cec2009  3W音频功率放大器CEC2009-百度文库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它坏,这种小喇叭纸盆相接处非常容易断线。

非常感谢!坏是没坏,想补充元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D类数字功放芯片里找,根据电压很快就能排除出来

谢谢,菜鸟一个,所以要上来问问

网友D:
找个双声道的板子吧,你这个就是听个响。不要什么高级的,就整个TDA2030的就行,配两个好点点的书架箱。

网友E:
电脑音箱配置就不发烧了,还不如买个声韵功放玩玩

网友F:
TB
2-3元包邮买一快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双声道的板子吧,你这个就是听个响。不要什么高级的,就整个TDA2030的就行,配两个好点点的书架箱。 ...

一直有这想法,就还一直没行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TB
2-3元包邮买一快板子

正解,找找先,确实是应该要换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音箱配置就不发烧了,还不如买个声韵功放玩玩

像咱这,听得少,要求也不高,好的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嘛。。。。一般般就行

网友G:
:lol:x宝3元买个8403吧,杠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x宝3元买个8403吧,杠杠杠的

马上淘宝搜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x宝3元买个8403吧,杠杠杠的

我也感觉8403好。

网友:
2009,2030之类,还能有什么方案,集成功放。

网友:
是的。我之前用8403接在笔记本电脑5V供电。开大点声音就不行,还以为板有问题,接上5V2A的充电头上,效果秒9条街。现在接上小米的10000充电宝电池的正负极上,能用1星期。

网友:
又是d类数字放大器

网友:
还用查资料?看到这类封装,随便买一个这类封装的功放IC起码有80%的几率能用,换8002,,XPT8871,,,,LM4871,还有好多好多,简直可以当成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