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智能电视刷机包论坛有免费的

楼主(2020-09-17):
家里智能电视坏了,维修师傅说屏幕坏,换一个要2000元,我靠,自己在网上看了看,高度怀疑是逻辑板坏了,于是淘宝买了一个5元不包邮一共十五元,完美修复。
现在问题来了,原鸡带的系统太臃肿,有没有刷机包,呢。免费的更符合数码精神

网友:
这个真下血本了,第一张图是求刷?

网友:
第一张图片?20W求刷机包?

网友A:
估计难找。说不定原厂刷机包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难找。说不定原厂刷机包都找不到!

有,但是要50元肉痛啊

网友B:
root,获取权限,自己精简……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ot,获取权限,自己精简……

用哪个软件root,题外话,我的华为mate7用了很多软件都无法root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哪个软件root,题外话,我的华为mate7用了很多软件都无法root是啥原因

这个只能自己慢慢试了,电视的群体本来就不比手机。各大论坛找找看吧。

网友:
确实,国产机自带软件很讨厌,不刷不快,但搞不好刷成个黑板可狼狈了。

网友:
刚过来看到
现在问题来了,原鸡带的系统太臃肿,有没有刷机包,呢。
楼主请普及一下,啥叫“刷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过来看到楼主请普及一下,啥叫“刷机包”?

跟炸药包的包类似

网友:
root 然后自己换桌面,删掉无用的系统软件

网友:
这个可以刷大刀的精简系统。

网友:
电视的系统别折腾了。将就看吧!

网友:
刷第三方软件不太把握,总会有一些bug!等你想刷回来原机room还不知能否搞到,能否再成功刷回来。刷机有风险

网友:
好多都要收费 机顶盒找个固件都要钱

网友:
百度自己找吧,之前2个海信都是黑砖,试过n个包,有的屏幕倒转的,有的没菜单,最后还是刷好了,对了,还是电话指导的文件是QQ传过去的。海信会,其他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哪个软件root,题外话,我的华为mate7用了很多软件都无法root是啥原因

菊花家的机器,很早就开始玩解锁这套了,然后现在粗粮也以安全的名义开始整想刷第三方或是拿ROOT权限就得先解锁这种设定了。
另外老电视真心不值得折腾,不说包的问题,自身的硬件就是硬伤,可能还没有运营商给的盒子配置高,所以直接30块左右撸个二手、三手、甚至五手的运营商盒子,更香。

网友:
前两图怎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