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32位win7,破解支持3G以上内存

楼主(2020-09-17):
根据网上指点,将32位win7,破解支持3G内存。 破解后,是显示8G了,但没觉得有什么不同。请教高手,真的有用吗?

网友:
有一定作用吧。这玩意原理上应该是Physical Address Extension(PAE),本来是给服务器用的。但问题是你都有8G内存了,装个64位不香吗?

网友:
没用,就是一个心理安慰。

网友:
应该没用,系统本身32位就限制了最大能读取的内存数,你改再大也没意义

网友:
以前在XP上用过类似补丁,系统自带的任务管理器里剩余内存明显增加了,360也能显示剩余百分比的,也没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有作用的,打开多个程序后切换速度明显更快

网友:
4G不值得折腾,8G直接64位了。

网友:
只是缓存说目前在用开6G 和速度么有任何关系 只是你开的程序多少而已

网友:
3g以上那部分,系统是用不了的,但是可以用ramdisk作为缓存

网友:
我也用过,但老的配件(比如老声卡、网卡)会有冲突,不能工作,如果有64位驱动早换64位系统了。如果是新的板卡没有驱动烦恼64位系统不香吗?

网友:
我也用过补丁,但是个别程序运行报错。

网友(2020-11-17):
有用的,我现在的本本就是两根4GB-DDR3标压,xp系统32位,划了4.7GB容量做内存盘,留三GB物理容量给XP,倒是没有什么不稳官逼民反 地方,就是有BUG,USB存储设备无法格式化和分区,一操作就卡死,删除和复制文件正常。暂时没发现别的BUG。附上引导代码。驱动方面也没问题,硬件工作都正常。32位驱动。识别7.9GB,任务管理器显示8GB多点。
[boot loader]
timeout=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kernel=ntkl64g.exe /hal=hal64g.dll /fastdetect /PAE /NOEXECUTE=optin

网友:
单进程最大内存还是4G,最多是将用户区扩大到3G。

楼主:
机器老旧,但有两条4G内存条,是装32位还是装64位win7?  我是装32位win7,再破解一下支持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