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简简单单,换个神舟笔记本板载CPU给大伙瞧瞧,同时讨论下CPU植球问题

楼主(2020-09-17):
接到一台神舟Z8,上电源直接大短路,嘴角轻轻上扬,心里略知大概,让徒弟拆下主板,扫视一遍,万用表直戳CPU,果然CPU供电大短,供电的上下管也烧短路,导致整机上电短路,不多说,直接换CPU,CPU型号是I7-6700hq,手头刚好有料,以下是维修过程打CPU供电对地阻值,对地短路,正常2以上。

上BGA焊台拆下CPU

同时拆下料板好的CPU

CPU植球

我这用的是直接加热钢网植球,贼不方便,有关植球的讨论后面再说。

植完球准备装机

最后装机,顺利亮机

换CPU维修过程没什么技术含量,主要在于手工,焊接手工过关基本没啥问题。

在帖子末尾想向坛友请教下这种CPU的植球方法,我用的还是比较老的直接加热钢网植球,因为钢网本身定位就有问题,导致植上去有一部分连锡或者没植上去,所以去了钢网后还要手工摆球贼浪费时间,就想找一种高效的植球方法

这种是直接加热钢网

这种植球台植球一直植不好,也是出现大量锡球偏位,连锡的情况,所请各位坛友贡献点好法子

网友:
钢网都凹凸不平了

网友:
据说CPU最好的植锡方法就是植球

网友A:
别用锡浆啊,锡球就不会有连锡问题了,还能防止锡球大小不一致。锡浆也就小芯片用用,头一次看到植CPU用锡浆的,楼主也是好手艺

网友B:
CPU植球没试过,不过看楼主说的现象不像是网或锡球的问题,CPU的背面有电阻,网放上去肯定和底板有缝,可以试试把CPU底板有电阻的部分剪开让钢网紧贴底板,只是理论,没有试过。

网友:
大神级别。支持一个

网友:
收费贵些不是没有原因的,有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锡浆啊,锡球就不会有连锡问题了,还能防止锡球大小不一致。锡浆也就小芯片用用,头一次看到植CPU用锡 ...

我这是用的锡球呀,锡浆肯定不行,没有这么标准的钢网,要是有的话直接可以上锡浆刮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植球没试过,不过看楼主说的现象不像是网或锡球的问题,CPU的背面有电阻,网放上去肯定和底板有缝,可以 ...

这种钢网已经设计好电阻部分开了凹槽,在内部位置,不会凸起来的

网友:
准确的说LZ的钢网有问题,中间电阻电容位没有开口,这样无论刷锡膏还是植珠都不好弄

网友:
有些用粘性比较强的焊油,放好球后把钢网取下来小风吹

网友:
老板帮换个cpu怎么收费

网友C:
楼主是某维的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某维的店子?

没有没有,只是从玩家做成职业而已

网友:
没玩过,感觉难度挺大,能上点松香酒精溶液试试不?松香可以让锡圆润光滑不沾连

网友:
对不准主要是钢网的问题,中间那里被东西搁到了,如果放的平应该是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