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无技术含量 修一个笔记本内存条ddr3 1G

楼主(2020-09-17):
大约半年前 朋友给了两根内存条,一条是1G的一条是4g的 。
其实都是好的 就是朋友放在那里 时间长了可能 挤压坏了 反正到我手里都不能用了

今天有空拿出1G的来看你一下
有一个排阻断了一个角

手头上没有15欧的排阻,索性就飞线了

装到笔记本上简单测试了一下

还行 可以使用
谢谢观赏 !

楼主:
这是那一根4g的 明显看到板子被压弯了

装到电脑上发热

拆这一片最热的,周围还是热
等有空了再搞吧

网友:
这样电阻是会减小的

网友A:
前几天刚卖了3条16G的服务器DDR3   3条才卖了110块钱  坏的内存真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卖了3条16G的服务器DDR3   3条才卖了110块钱  坏的内存真不值钱。。。 ...

图个乐,修好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
捡到一条4g的笔记本内存条,插机上不能点亮开机,楼主,怎么修一修?

网友:
看来是挤变形了导致的

网友:
1g的内存还能发挥余热吗

网友:
厉害了,内存也能修

网友:
这帖子藏的好深~

网友:
那么小的排阻,能发现缺角,也是厉害了!

网友:
这个排阻是用来减小信号过冲的,就是用来优化信号的。如果使用电线短接,测试没问题的话,那也就没问题了

网友:
,什么叫无技术含量,这个本来就有技术含量。

网友:
   多谢楼主加分,修好了吗

网友(2020-10-19):
这么细小的损伤都能发现,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