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再也不想做12V的品字电池组了...短路差点出大事

楼主(2020-09-17):
倒不是电池的问题,也不是排列的问题,
关键是这保护板的设计就离谱,B+的引脚会刚好扎在B2的铜带上,
之前原装有大片青稞纸我焊回去还没注意这脑残设计,
这次自己临时组了个辣鸡电池组没青稞纸垫着,装回去的时候直接短路一节,
还好拧螺丝之前习惯性摸了摸,发现烫得不正常赶紧拆出来断掉B+线,要是没发现起码也得是烧坏个外壳,
说起来18650还真挺结实,短路了大概10-20秒啥事儿没有

网友A:
你是没遇到过正极短路的。镍带下电池皮磨破接触到负极外皮.

网友B:
这焊点是不是太高了啊!装不进壳吧!
焊好贴绝缘纸,都是这样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没遇到过正极短路的。镍带下电池皮磨破接触到负极外皮.

遇到过,拆的时候斜嘴钳碰到了,火花还是挺唬人的,所以后来在焊正极的时候就挺小心

网友C:
不是动力电池或者没有充满吧,以前见他们做的动力电池短路试验电池热的发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焊点是不是太高了啊!装不进壳吧!
焊好贴绝缘纸,都是这样过来的

12V电池盒里面留的高度余量够的,我还塞了块雪糕棍垫到电池组和保护板之间也轻松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动力电池或者没有充满吧,以前见他们做的动力电池短路试验电池热的发红 ...

南通钻自带的辣鸡电池,之前拆下来放台灯上并联用了,这次临时组回来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过,拆的时候斜嘴钳碰到了,火花还是挺唬人的,所以后来在焊正极的时候就挺小心 ...

我是焊接的时候,下面的电池皮烫化了.

网友:
没有问题不是电池好 是电池不好 。放电不够

网友:
哈哈,我组20AH铁锂电池组,连线连一半的时候花眼了直接短路连接,然后就看见电线迅速发红熔化断掉,前后不到十秒钟的事,过后电池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D:
这叫做因噎废食。还有,那个纸叫作青壳纸,与青稞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叫做因噎废食。还有,那个纸叫作青壳纸,与青稞没关系。

牛筋面和牛筋有关系吗?就个俗称能听懂不就得了,压轴被当成倒数第一这么多年也没见谁不懂的

网友:
习惯性的摸了摸(手动滑稽)   就当提早过年放二踢脚

网友E:
确实不是电池的问题,也不是排列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做事不严谨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Strive:
做电池组本身是有风险性的,尤其是涉及到短路问题。片皮容易摩擦的位置,焊接容易引起绝缘胶融化导致短路的位置,要用聚酰亚胺胶带加固绝缘;盖保护板的位置要垫青稞纸。这都是要非常注意的,安全无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不是电池的问题,也不是排列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做事不严谨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做电池组本 ...

这不关焊接的事,正极附近易短路的部分我高温胶带是没省的,青稞纸没垫是因为我手上没有,只是确实没注意到B+的引脚能刚好压在B2的铜带上、

网友F:
迟迟不敢动手是对的,看到上面说的幸亏电池不好,要是好电池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迟迟不敢动手是对的,看到上面说的幸亏电池不好,要是好电池会如何 ...

记得有谁做过科普,正规的18650即便短路也不会爆,但是10C芯那种巨大的发热量还是有挺大安全隐患的

网友G:
所以一定要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一定要细心

注意力全放在焊接对绝缘皮的保护了,万万没想到保护板的引脚也有陷阱

网友:
中间 正极的下面记得垫一圈青稞纸绝缘啊  有时候烙铁焊接也会融化它原来的塑料绝缘垫

话说很多做电动车电池都只靠着18650那一层薄薄的热缩膜绝缘  很多为了降低成本 省去了支架 直接用502吧18650的皮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