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居然可以用同轴线连接网络 书上写的我第一次看到

楼主(2020-09-17):
(图片)

网友:
只要有调制解调器,电缆都可以不用,别说同轴了

网友:
看来lz是个刚接触网络的萌新啊

网友:
以前猫都是通过电话线拨号上网的,有比两根线更简单的东西吗。

网友:
广电的网络就是这样的

网友:
细缆,小时候用这个在楼道里联机打雷神3和星际1......后来连猫连adsl:lol:..............全向倒了.........

网友:
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广电宽带,广电的宽带就是同轴电缆传输的。

网友:
之前装的有线电视专属宽带就是同轴的传输

网友:
想想“有线通”(中广有线的网络业务)你就会豁然开朗

网友:
同轴电缆,在通讯机房这是很常见的东西

网友:
同轴电缆 网卡

网友:
50欧同轴,586,486电脑上经常见到,可以一根线并接很多电脑,当年网吧一根同轴就连接了所有电脑共享10M网络,打红警还是没问题的,小网吧总出口56K,大一点的网吧3-4台猫同时拨号,分别给不同区域的电脑提供外网。

网友:
用过,486时代,所有电脑串在一根同轴线上共用10M带宽,不需要交换机漏油器

网友:
2000年后几乎没有用同轴线了

网友:
朋友,了解一下电力猫

网友:
跟现在485 CAN 总线差不多,终端还有终端电阻,否则有回波。
当年TCPIP协议在这里直接就用了,共用10M感觉很容易堵车,信息安全也有些问题。。。

网友:
当年的黑网吧就是用同轴电缆联网的。。90年代后期

网友:
现在小县城广电网络还是同轴传输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农村广电网络都是光纤入户了。

网友:
传说中广电网络就是这 同轴进户  转网线

网友:
还要加终端电阻,接多套还要加平衡电阻,长距离还要电容补偿

一说就暴露年龄了
当年组网10M,感觉那叫一个爽
局网玩儿帝国和红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