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个小开水壶,怎么改成只烧开一次

楼主(2020-09-17):
一个冲茶的小开水壶,用的不是开水壶常用的那种烧开就跳开的温控开关,而是烧开了就断电,温度低一点就通电,这样无穷无尽地烧下去。有什么办法改造成烧开就不再二次加热的方式吗?

网友:
这种壶用的是温控开关,估计得用什么触发器控制继电器才行,比较麻烦。

网友:
我的水壶就是,烧开了就跳开,一个物理开关。想要再烧,必须把它按下去。
改造是不好改造的。
苏泊尔的 用了快十年了。

网友A:
一边自动,一边手动, 你按到手动就烧一次,我办公室旁边也有一个这样的,不知道什么牌子,估计有十来年了,偶尔有人用,一个星期3-5次,现在都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边自动,一边手动, 你按到手动就烧一次,我办公室旁边也有一个这样的,不知道什么牌子,估计有十来年了 ...

不是吧,手动是跳过温控,要手动关掉,不然一直烧到冒烟吧.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发出来,搞个磁铁温控开关就可以啦!像电饭煲的水一开就眺关键点温度与磁簧开关参数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或者用这个水壶的温控开关,搞个自锁电路,第一次按加热温度到了就跳,需要再次按加热才开始烧水。

网友:
把保温去掉

网友:
金灶烧水壶。放到手动,烧滚了拿走。自动档好像不会烧到特别开,温度到了一定程度就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自动,一边手动, 你按到手动就烧一次,我办公室旁边也有一个这样的,不知道什么牌子,估计有十来年了 ...

自动那个是烧开了断电,温度低了一再烧。手动那个水开了不断电,一直烧到人来关,或者水烧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用这个水壶的温控开关,搞个自锁电路,第一次按加热温度到了就跳,需要再次按加热才开始烧水。 ...

那就复杂了,这个壶才二十几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复杂了,这个壶才二十几块

这样算的话材料,人工还有可靠性。。。你还是买一个新的吧,那么小的最多也就5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算的话材料,人工还有可靠性。。。你还是买一个新的吧,那么小的最多也就50块 ...

弃之可惜,用了麻烦

网友:
加一个220v继电器和一轻触按键能解决,但估计继电器的体积放不进底座

网友:
其实这种烧到水很少时,压不住压力开关也会全断开

网友D:
自动-开关-手动      按到手动上就行了!

网友E:
找一只线圈电压220V的继电器,接成自锁形式,再与温控开关串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只线圈电压220V的继电器,接成自锁形式,再与温控开关串联就行了。

老师傅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开关-手动      按到手动上就行了!

手动一直烧,不停

网友:
加装一个触摸开关、一个小型DC模块,一个100C的常闭温控开关、一个继电器即可,逻辑是:
变压模块上电--触摸开关上电--触摸--继电器给电--开始烧水--水开--温控开关断电--整机断电--降温--温控开关通电--变压模块上电--触摸开关上电--等待触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