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问大家一个stm8L的io口奇怪问题

楼主(2020-09-17):
stm8L15x系列,脚数很多,他有好几个vdd和vss,我现在不小心吧vdd3和vss3引脚给割断了,没接电,但其他vdd和vss都接了的。

那么问题来了,仅仅不接这个Vdd3和Vss3,是不是周边几个PI口,PH口就没法供电工作不正常呢??

网友A:
量一下是不是并联的就好了嘛。话说你割脚干嘛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直接通电试机不是更好吗?

网友C:
并不会,那些电源IO基本都是并联的。

楼主(2020-10-26):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是不是并联的就好了嘛。话说你割脚干嘛

太密了,没尖针表笔,不好量。而且已经被我一刀连根切了。。。vss,vdd正好画反了,所以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直接通电试机不是更好吗?

不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会,那些电源IO基本都是并联的。

是的,并联的。后来找到原因了PIPH口正常,跟这个vdd3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