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灵珠系列第二弹——NAS篇

楼主(2020-09-17):
前文指路:
灵珠加持,纯手工打造工作站电脑MO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947(出处: 数码之家)
灵珠系列MOD第二弹(预告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493(出处: 数码之家)
低成本DIY简易COSPLAY道具——敖丙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9846 (出处: 数码之家)

注意:
1.本文中出现的形象、图案设计、软件、硬件(例如但不限于“灵珠”、“龙角纹路”、FreeNAS、ESXI、Vmware、WindowsServer2019、APU版权归属原设计团队、公司及授权销售商,未经允许不得直接复制使用)
2.本文图片均属原创,DIY过程实拍,谢绝转载

下面进入正题,由于搭建测试环境需要进行大量的热备份及镜像快照,服务器磁盘很吃紧,因此开始着手设计制作一款与之前工作站搭配的NAS存储服务器,考虑到热备份镜像时对存储空间、吞吐量、内存的消耗很大,相对而言CPU压力比较小,且需要设备功耗较低,设备配置如下:基于A6-3420M APU的全集成主板、8GB-DDR3-1866MHz内存条、四盘位热插拔磁盘舱(实际仅启用三个盘位)、300GB-SSD*2、4TB-HDD*1、200W工业级宽压开关电源、自制萌萌哒机箱(包含内部风道、环控系统)。
首先根据设计准备好原材料,主板比较迷你,原来为某型号嵌入式设备使用,其PCI-E金手指在原设备中作为HOST,并连接至无源底板用于接驳多个控制卡(整个主板看起来像一块显卡),原来的风扇比较吵,换成两枚超静音磁悬浮风扇
核心硬件全家福如下

之后将核心模块组起来,进行裸机测试,并利用红外测温仪测量各点的实际散热情况(重点关注CPU、供电、磁盘舱区域),初步测试使用的windows Server 2019(该机还支持ESXI、FreeNAS等系统)

测试无误后设计机箱,考虑到风格统一,仍采用灵珠系列主题,设计成类似之前那个工作站的形态,部分激光切割加工的组件如下(CAD图纸在文末附件)
接下来,设计该机使用的环控模块(包括温控风扇、机箱气流控制、指示灯、故障告警),图中白色模块为DHT22温湿度传感器
指示灯设定如下:

1:接通外部交流电源后,模块自检,蜂鸣器响一声,龙角处红色背光灯闪烁1s,然后灵珠印记RGB七彩循环闪烁直至全部自检完成,此时若未启动,灵珠印记呈琥珀色呼吸灯闪烁
2:开机后,灵珠印记转为蓝色常亮,龙角蓝色背光灯点亮,磁盘读写时龙角处绿色LED闪烁(与蓝色合成为水蓝色效果)
3:若系统发生过热,蜂鸣器将短促鸣叫报警,同时灵珠印记、龙角处LED均转为红色闪烁,直至过热故障解除

Duang~,把主控板、磁盘舱、电源等组件安装到机箱内部,并整理线路
接下来,半裸机测试,主要检查环控系统逻辑、各结构功能正常
测试完成后,进行外壳组装,整机运行效果如下
暗场背景如下效果
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一起讨论,提出宝贵意见!

机内环境控制模块源码,基于Arduino

零部件CAD设计图,可用于激光切割加工

网友A:
什么主板啊????????????很少见的系列

网友:
工作量蛮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啊????????????很少见的系列

一款应用于某型号机器人的嵌入式主板,和普通的家用机主板差异很大,不常见的

网友B:
四盘位硬盘仓哪里买的,也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盘位硬盘仓哪里买的,也想买一个

某宝就有,这个是支持SAS的,搜服务器拆机硬盘仓就行,根据您的具体需求选盘位数和布局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就有,这个是支持SAS的,搜服务器拆机硬盘仓就行,根据您的具体需求选盘位数和布局即可 ...

pm购买链接。自己搜,给出的是群辉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732d2e8dbSoYFo&id=617391521518&_u=i25r6h19e6be

如果是使用一般的SATA盘,仅够买磁盘舱即可,SAS的需要磁盘卡+舱+数据线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啊????????????很少见的系列

j1900a btc吧   矿机管理板

网友D:
请问LZ现在这张控制板的PCIe用来做什么了? 仅仅固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j1900a btc吧   矿机管理板

不是这种的,CPU是APU系列的,您说的那种是矿机的节点头,也玩过,但感觉性能太LO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现在这张控制板的PCIe用来做什么了? 仅仅固定用吗?

这个机箱里面是用来固定,原来设备是PCI-E的HOST,连接至母版的接口,用于和其余的PCI-E设备通信并提供计算单元板供电

网友:
不就用个win系统搭个存储服务嘛
这里都是喜欢玩技术的   别搞虚泡泡那种东西

所谓的环控 。。

我还是那句话   大家多谈点实在的东西    少做标题党,,太LOW
我承认我也做过不少次标题党   现在自己也觉得很可笑
有时候  确实会有股风气 ..  环境使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箱里面是用来固定,原来设备是PCI-E的HOST,连接至母版的接口,用于和其余的PCI-E设备通信并提供计 ...

明白了老哥

网友:
这套系统功率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