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充电线有便宜的吗,杜绝不支持此配件我只是想充电而已不需要快充其他

楼主(2020-09-17):
老婆的苹果手机充电线,店里70几块钱用一段时间就“不支持此配件”了。。。。
想想论坛上安卓的经常几块钱一根,真觉得黑啊(因为贫穷)!
直接充电头充有时候可以,但是充电宝充就不行。
苹果的充电,出现那个问题主要是看头,还是线?
有便宜的稳定的不出现那问题的线嘛?(20块钱之内,相比安卓已经是太贵了)

网友A:
我买过5块钱包邮的线拿来充IPAD MINI2用了3年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5块钱包邮的线拿来充IPAD MINI2用了3年没出过问题

刚刚数码值得购 里面买了个罗马仕的不知道能用不能用。。。
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线的问题还是头的问题。线的问题,为什么一开始可以,用一段时间就不行?原理是什么。。。

网友:
现在线技术很成熟,只要线没坏都不会弹窗。一般线都是插头内部断裂,金手指生锈腐蚀。如果金手指没有人为导致生锈发黑,没多久就弹窗,那这线可能是假的,成本几块的假线而已。

网友:
苹果用心良苦,不能让你们用太差太便宜的线,所以线里面加密了。

网友:
前几个月在数码交易区买了一条苹果数据线,好像是十多块钱,与原装线竟然对比不出区别,包括长度材质颜色手感等,当时我就分不清哪根是原配数据线了,用到现在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估计是代工厂流出的

网友B:
这种山寨芯片先插电源再查手机。。。
如果还是弹这个窗口,那就是线断了,物理损坏。。。到正常使用寿命了。。。

网友C:
看线的头,线头里面有一个芯片

网友D:
买过坛里3条29包邮的MFI认证的线,觉得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线的头,线头里面有一个芯片

真的吗?我前几天买了micro线、头上带一个转换苹果的头,这几天正想着把岳父的四手苹果拿来用(媳妇的内侄女淘汰、媳妇的弟媳用过二次淘汰、转给岳父算三手、现在因为电池不太好了开机只能用两三个小时不想用了我准备拿来玩农场),看来买的这个线不一定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坛里3条29包邮的MFI认证的线,觉得还行!

有没有连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连接?

论坛很强大,交易区有人打出标题 支持苹果MFI的15.9一根。。。直接下单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山寨芯片先插电源再查手机。。。
如果还是弹这个窗口,那就是线断了,物理损坏。。。到正常使用寿命了 ...

支持,一直在用山寨的,便宜量足,丢了坏了不心疼。

网友E:
mfi认证线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大把清货10块左右的认证线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mfi认证线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大把清货10块左右的认证线卖。

交易区普越数码买了2个15.9的。价格完全能介绍,想起店里70几块钱的用几次就坏了。。。。这个太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mfi认证线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大把清货10块左右的认证线卖。

29最低了。。。
10块的可能是高仿。。。

就算原装线坏了,送去维修手工费都要10快。。。不过这种肯定是真的,可以给ipx刷机。。。

网友:
拆开苹果的线插头处有电阻等连到两根信号线上的,而USB的4根线都连到充电头中,充电头中也是4根线都与电路相连,且USB头的外壳也有屏蔽线相连,而很多USB充电线只有+、-两线,没有另外两根信号线,普通充电头也没有信号线输出,那么这种情况就出现“不支持该设备”而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