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特斯拉45毫米耳机喇叭拆解

楼主(2020-09-17):
手里两只瑕疵品特斯拉单元测不到电阻,估计音圈线断了,修复难度极高,磁铁太强,烙铁无法定位,甚至直接吸在喇叭上把音圈线压断。。。。拆了给各位看下做工把。

网友A:
看来普通烙铁头各种合金,有的含有铁等磁吸元素,试试紫铜烙铁头。

网友:
穆思克也做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普通烙铁头各种合金,有的含有铁等磁吸元素,试试紫铜烙铁头。

感谢。。。

网友B:
焊耳机音圈要用纯铜烙铁头 ,让锡在铜烙铁头上停留一会再焊 。要不然锡会吧音圈的铜线吃掉。

网友:
特斯拉单元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用纯铜的烙铁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耳机音圈要用纯铜烙铁头 ,让锡在铜烙铁头上停留一会再焊 。要不然锡会吧音圈的铜线吃掉。 ...

学习了。

网友:
神奇马斯克,什么都要探索一下,可是他却只是一个民营企业老板

网友C:
应该先溶胶将音圈拆下来,把线搞好后再粘上去,哪有直接在磁铁上面修音圈的?

网友:
居然还有这么精细的音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先溶胶将音圈拆下来,把线搞好后再粘上去,哪有直接在磁铁上面修音圈的? ...

新手飘过。。。

网友:
谢谢分享。。。淘宝和闲鱼上有纯铜烙铁头,可以试试。。。。。。

网友:
手机拍的?这么清楚

网友:
不能直接在音圈上焊接。
看好样子,线头是齐根断了。。。。可以试试用针尖把线头挑起来,看能不能拆半圈漆包线,再焊在背面的接线端子板上

网友D(2021-02-24):
看来特斯拉在耳机设计上是缺少经验的,耳机音圈线的抽头不能垂直音圈出来,要沿着切线方向走,才能稍微耐用一些,要不然大音量,强低音,很容易断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特斯拉在耳机设计上是缺少经验的,耳机音圈线的抽头不能垂直音圈出来,要沿着切线方向走,才能稍微耐用 ...

这是复刻版本,不是原版,网上有拆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