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华为旗舰手机的摄像头

楼主(2020-09-17):
我发现,一说到华为牛逼,很多人就受不了,似乎总接受不了,苹果三星天下第一的观念积重难返,华为爱国营销的偏见根深蒂固,推荐有兴趣的可以去B站看一看一个叫胜利文绉绉的UP主,干货很多,作为一个闲余饭后的科普长见识,也是不错的

众所周知,华为手机在摄像方面的表现可谓独步天下,也确实成为其自身的一张名片,今天我们来拆一个华为旗舰手机的摄像头,具体型号卖个关子,应该还是很好猜的。

摄像头是摔过后不能对焦,拍照没反应,必然救不活了,干脆拆开看看

双像头,做工很扎实,沉甸甸的

背面就是块不锈钢

摄像头本体用胶水黏在外壳的铝框支架里

拆不开,只还有用起子+锤子撬

没办法无损拆开

两个摄像头是在一体的,不是我之前以为的分开粘合在基板上的

没想到CMOS上面还有一层透镜玻璃

这两张比较明显

看下CMOS,一大一小

漂亮的bonding线

上面还有3颗芯片,具体功能未知

我猜测应该有小的是对焦马达驱动,大的是ISP单元

看完CMOS再来看看镜头

两个镜头结构完全不同

大的支持光学防抖的,因此它支持2个平面运动,因此它上面有4个马达,镜头是悬浮在支架上的

小的则只支持对焦,因此采用了最普通的镜头布置形式

其是靠镜头缠绕的线圈和支架对称安置的两块磁铁相互吸引排斥,从而实现对焦

最后本次微距拍摄用了一下小目镜,还行,平常修个东西用用不错

最后揭晓答案:华为mate10摄像头,小的是黑白传感器,你猜对了吗?

网友:
感光片比运动相机上的好。现在潜望式镜头也比较常见,就差没见到潜望式镜头加合色棱镜分色,分别给独立黑白感光片。

网友A:
独步天下?笑死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步天下?笑死个人。

来,话筒给你,你认为有谁更牛逼可以理性探讨,不要想喷子一样上来就开嘲讽

网友:
索尼宣布停止供华为摄像头

网友:
我早觉得黑白摄像头是骗人的,看来有点像,不带防抖能有啥清晰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话筒给你,你认为有谁更牛逼可以理性探讨,不要想喷子一样上来就开嘲讽 ...

要是说iphone独步天下,我信。

网友:
mate9的摄像头?
以前用的就是那个手机,有一次摔了下发现无法对焦了,摄像头一直是虚的。。。
去了一趟华为售后免费换了一个。。。

网友:
害的我又把我的mt9翻过来看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说iphone独步天下,我信。

iPhone可算了吧,万年的12MP和芝麻大传感器,手机上看着还行,放电脑上看就是一塌糊涂

网友B:
当时我的mate8也是摔一下就对不上焦了,花20多买了个摄像头。这么用了半年以后,前置摄像头打开就花了。刚开始以为是摄像头的事,又花钱买了个摄像头。结果发现换了摄像头也是花的,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的mate8也是摔一下就对不上焦了,花20多买了个摄像头。这么用了半年以后,前置摄像头打开就花了。刚 ...

那你可真惨,

网友C:
这摄像头可不是华为做的。各有各的好,没有谁能独步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摄像头可不是华为做的。各有各的好,没有谁能独步天下

这么说就不对了,不是自己做的,但是参与研发和定制,关键能够优化好,这也是不是所以厂家都能做到的

网友:
m10在用中,所谓Leica认证,还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就不对了,不是自己做的,但是参与研发和定制,关键能够优化好,这也是不是所以厂家都能做到的 ...

参与研发?定制??呵呵。那么说,高通骁龙还是中国品牌手机生产先。

网友D:
苹果手机像素低,但照相效果就是好,不像那些几千万,上亿的,用美颜虚拟出好看的图像来.还有个能照月亮的,手机虚拟了个月亮被人告了.反咬人家不爱国,对不起我买不起苹果,也买不起国产所谓高端,我用了20年手机,最贵的699,前10年我一直用几百的二手货,技术上,实话实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手机像素低,但照相效果就是好,不像那些几千万,上亿的,用美颜虚拟出好看的图像来.还有个能照月亮的,手机 ...

无话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与研发?定制??呵呵。那么说,高通骁龙还是中国品牌手机生产先。

首先,说话戾气不要那么重,不要动不动就呵呵来呵呵去,理性探讨都不懂的话,没人惯着你。
其次,这个CMOS IMX286说参与研发和定制确实言过其实,但是后来的IMX600/700都是独占的,都是定制的,这么说有什么问题?你要说高通骁龙的chip,我认为国内有实力能够拿到es片子的厂家,都是参与研发的,只不过是最后的芯片级板级测试阶段而。
第三,不说DXO评分这种比较飘渺的东西,就说现在RYYB、记忆金属、超级感光、超级变焦,能够整合到一起的,还有谁?三星?苹果?小米?我说他独步天下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的mate8也是摔一下就对不上焦了,花20多买了个摄像头。这么用了半年以后,前置摄像头打开就花了。刚 ...

mate8通病系列,摄像头、显示芯片无故坏掉,售后不承认芯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