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播放在线视频什么样的硬件配置电脑能达到占CPU较低

楼主(2020-09-17):
这是央视9套在线视频全屏播放,选超清
任务管理器CPU图谱记录一段过程。

有兴趣的朋友可用自己的电脑看看

楼主:
脑子短路了
本想提问的
帖子发出后想起了任务管理器已说明是破电脑。

那就问问是啥阅览器才能做到像IE那样少吃CPU
大家试试自己的电脑

同一电脑(同样的硬件配置)、看同一网站同一视频,选同样的清晰度来与IE对比。

我试过世界之窗、谷哥、UC、欧朋等,在我这配置电脑上都是占CPU%。
也用4核带GPU的 Tbook 16 power 试过也是这情况。

我这方面不懂,希望懂的朋友看看那里修改一下设置,使第三方阅览器也像IE那样少吃CPU。

这个是刚编辑过内容,前面没看到的坛友,抱歉了

网友:
买个V服务器

网友:
v服务器是啥

网友A:
跟解码器有关吧。
配套的流解码器效率高就不占cpu内存
多用几个不同内核的浏览器试试就知道了
谷歌的  火狐的  国产的 对比下哇

网友B:
双核双线程+2G+核显,配置确实偏低,在线视频非常吃内存,想要流畅播放在线高清,建议升级内存,添加独立显卡,不用太好的,内存加到3G就够用了,显卡用低端亮机卡就行,然后开启播放器或者浏览器的视频硬件加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解码器有关吧。
配套的流解码器效率高就不占cpu内存
多用几个不同内核的浏览器试试就知道了

这些第三方阅览器全部100%

楼主:
也是个思路

可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第三方阅览器全部100%

那确实配置太低了。达不到或者很费劲的 干着
独立显卡建议不要太差的,不然就直接买集成显卡的了,
这两年集成显卡性能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核双线程+2G+核显,配置确实偏低,在线视频非常吃内存,想要流畅播放在线高清,建议升级内存,添加独立显 ...

你试试自己的电脑

除了IE   第三方的阅览器,就是比我这破电脑的强的硬件配置也不一定好多少

我是希望懂行的看看是啥原因,让我在用第三方阅览器时也像IE那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确实配置太低了。达不到或者很费劲的 干着
独立显卡建议不要太差的,不然就直接买集成显卡的了,
这两 ...

我问的是同样硬件配置的电脑,用第三阅览器就很吃CPU

你有空试试自己的电脑。你们这方面比我内行。

谢谢!

网友C:
flash播放器和h5播放器,占用率有显著区别,前者解码资源占用低,后者正好相反.

ie默认flash播放器.第三方浏览器默认h5播放器,部分可以改为用flash播放,但是很多新版的已经不能修改了.

实际测试了h5播放,发现全屏时的占用率比不全屏要高15到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播放器和h5播放器,占用率有显著区别,前者解码资源占用低,后者正好相反.

ie默认flash播放器.第三方浏 ...

但我几个第三方阅览器都是和IE一样用的是flash, 点右键确认了

国内网站好像现在极大多数是用flash
现在只有国外用H5的。占CPU马上少很多

现在那个flash很流氓经常要自动更新,还会跳出新闻阅览器只能勾选近期不再出现。开始我还当是UC等阅览器在作妖
后来刚装好干净的原版W7,
用IE8看在线视频,提示装flash, 后就跳出新闻推送。(其它啥都没装过,连驱动精灵都没装)

这二天
用1E9 提示FLASH 更新,点接后报错。 flash牛了。封杀IE9

网友D:
阅览器什么鬼,我们挨踢民工都讲网页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阅览器什么鬼,我们挨踢民工都讲网页浏览器

抱歉
打错了
谢谢

今天打分币用完了

网友E:
现在电脑上网好用没真4核心的 都不太行了,,,当然SSD是一定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电脑上网好用没真4核心的 都不太行了,,,当然SSD是一定要的

4核我有一台
但缓存与E4600一样是2M
实际比这破电脑做啥都慢些,吃灰(Tbook 16 power)

看情况搞台缓存大的好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4核我有一台
但缓存与E4600一样是2M
实际比这破电脑做啥都慢些,吃灰(Tbook 16 pow ...

4核有真有假,,,i5-4460以上才真4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4核有真有假,,,i5-4460以上才真4核心,

我那台电是4核不假

可2M缓存 太差劲了

就是E8500二核的,但缓存大。很爽快的

网友:
是775 的E8500么?有点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