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德州仪器TI-83 PLUS计算器显示出现乱码

楼主(2020-09-17):
晚上一个朋友拿了TI-83来让我看下,拿过来的时候开机屏幕从上到下一直在刷新,拆开后盖往电池触点上点了焊锡,修正了点接触点,再开机显示稳定了,但是却出现了乱码,多按几下按键显示还会自动消失,然后再怎么按ON都没有显示,把电池拿下来再装回去才能显示,是电路哪里还有接触不良吗?

楼主:
和斑马线有关系吗?仔细看了下,两头没有脱开的迹象,万用表测通断也是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斑马线有关系吗?仔细看了下,两头没有脱开的迹象,万用表测通断也是通的 ...

感觉还是斑马纸的问题,你可以不要装外壳通电试试,然后液晶屏多调整几个角度,看看是否能有正常显示的时候。如果有热压烙铁头也可以重新压一下。
如果有做过优盘的经验,也可以把闪存和主控引脚拖焊一遍。

网友:
需要一把低温烙铁

网友:
电吹风吹吹,斑马线隔着三层复印用烙来回烫几下,看看电池电压。。。。。。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果然是斑马纸接触不良引起的,用电烙铁按在香烟的锡箔纸上来回了好几次,终于恢复正常了

网友(2023-12-30):
可能晶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