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忙计算下电热丝长度

楼主(2020-09-17):
已知条件,电源12V,1A,现有电热丝0.2mm,每米电阻34.7欧,请问该选多长的电热丝,能让电热丝恒温在350度左右。
另请付上算法和公式,方便我自己计算。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只能根据电源计算出相应电阻值和长度。至于要保证350度,这个算不了,不知热量散发参数,确定不了平衡温度。

网友:
环境温度不考虑?

网友A:
恒温是要闭环的,直接送电,温度会随时间上升的,

网友:
缺少许多参数,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温是要闭环的,直接送电,温度会随时间上升的,

当热平衡状态时,就是温度稳定的状态。一把普通烙铁,电压一定,环境不变,它的最高温度就定了,不会烧到上千度。

网友:
只能知道功率有多大,做恒温条件不足,不知道散热多快

网友B:
看到你要求350度,是用来做烙铁的吧。做烙铁的话应该算功率,不能算温度。我做的12V烙铁,用的是1000W电炉丝取3.5欧姆左右,电源用饮水机的制冷电源改到14V,这样就有50W,加个温控。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要求350度,是用来做烙铁的吧。做烙铁的话应该算功率,不能算温度。我做的12V烙铁,用的是1000W电炉 ...

谢谢。。。
我是单独网上买的电热丝,长度根据电阻取的。只是12V只有1A 2A的电源,电流不够,现在用的是笔记本适配器,19V 4.75A的电源,4欧电阻,通电正好4.5A左右稳定,通电瞬间暗红。。功率80-9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