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M双频AP刷机教程及相关固件

楼主(2020-09-17):
刷机完成后,如果下次想进breed刷机界面
需要在 通电前 运行Breed Enter
Breed Enter下载地址,自己百度搜索
注意:运行Breed Enter需要安装WinPcap
WinPcap下载地址 https://www.winpcap.org/install/bin/WinPcap_4_1_3.exe

集客胖瘦一体AP稳定下载 http://file.cnrouter.com/

集客胖瘦一体AP最新版下载 http://file.cnrouter.com/index.php/Index/apbeta.html

其它不常用的OPENWAR等常规固件可以在QQ群下载,也可以百度

刷小博固件(纯瘦AP或胖瘦一体固件,改要移动板子上的两个电阻)

网友:
我以为挖坟了,已经2020年,用点新鲜玩意吧,这个太老了

网友:
0202年了  还玩9344之类的?

楼主:
开车,100元4台包邮非偏远
开车,145元6台包邮非偏远,再送一个usb插针盘,盘需要重新分区格式化
全新机器,带电源,要拆机刷breed,可能有轻微磨痕

楼主:
usb插针盘,颗粒容量8g
需要用diskgen删除原有分区,在格式化才能用
重新分区后容量大约7.24g

楼主:
复制下方文字,别打错
字段:gpio.customized.reset
值:3l

网友:
不容易啊,做点小生意还要包交包会刷机,9344,7240之类还是比较有玩点的,毕竟固件多刷机简单,

网友:
那个集客的固件怎么设置漫游啊,

网友:
都是强大的改机高手,厉害,可惜百兆接口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