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监控没有画面了,摄像头是好的已经试过了,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0-09-17):
模拟监控没有画面了,摄像头是好的已经试过了,有没有人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线路,BNC头子

网友:
没看见压缩芯片,应该用CPU解码了。。。。。连散热片都没有。。。

网友:
如果头是好的,主机是好的,那就是线断了,如果头好线好,那就是主机出毛病了,如果头好,线好,主机也好
那一定
一定是我出毛病了

网友:
没有头绪?原先正常吗?

网友:
主板的供电部分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