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目前市场上东芝15nm的mlc这类闪存适合做U盘不?

楼主(2020-09-18):
东芝15nm,镁光L95B 16nm这类闪存做U盘靠谱不?
耐久度不说了,毕竟U盘写入也没固态那么频繁,主要是时间久了会不会丢数据?
20nm 25nm这种老闪存也买不到新的了吧

网友A:
挺好的,只要不是漏电的颗粒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只要不是漏电的颗粒就好

谢谢大佬深夜回复解答

网友B:
你能买到的,基本都是老化颗粒了。除非个别捡到宝

网友:
就算是没有用过的颗粒,放个几年以后,寿命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C:
比如128G的0DDL,装在优盘上将会时不时损坏文件或者丢文件,固态主控的ECC校验才勉强顶得顺,但偶尔还有人丢的固件。

网友D:
东芝有原厂的高速U盘卖,MLC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买到的,基本都是老化颗粒了。除非个别捡到宝

是啊,所以比较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128G的0DDL,装在优盘上将会时不时损坏文件或者丢文件,固态主控的ECC校验才勉强顶得顺,但偶尔还有人 ...

手里只有个0dfk的.还想入手个,但是新点的片基本都是新制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芝有原厂的高速U盘卖,MLC芯片的。

品牌的除了10年前买过渣士顿2.0.后面基本买的都是坛里diy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品牌的除了10年前买过渣士顿2.0.后面基本买的都是坛里diy的

我买了东芝原厂的高速U盘。(党和国家从小就教育我:中日二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谁反对中日友好,我们就反对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