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贵GX1000-S游戏鼠标,拆开解决一些小问题

楼主(2020-09-18):
前段时间买了优惠购推荐的29包邮的新贵GX1000-S游戏鼠标,
我其实不缺鼠标,看到它便宜,感觉也还行,就下单买一个玩玩。

这是2个星期前刚收到的时候拍的,
刚拿到手,看到第一眼,觉得这也太丑了点吧,花里胡哨的

不过好在它并不是很难用,也还比较稳定
和我常用的,价格差了将近10倍的罗技G502对比一下大小,
新贵的GX1000S体积还要大那么点

对了,别被它的看起来对称的外表骗了,实际上左边是比右边高的
所以只适合右手握持,并不适合左撇子使用

前段时间还给它整了一下容,把那个难看的logo磨掉了
不过还有两个小问题,罗技的鼠标不是中键不好按么,
我这段时间都是用新贵的这个鼠标在UG上建模画图,中键用的比较狠
,按来按去,现在滚轮 滚动的时候会有很尖锐的那种摩擦声,
还有掌托这个灯条接缝实际上是高于前面的那个部分的,
边缘也没有倒角,所以握着稍微用力会感觉那个地方比较割手,

这次打算解决一下,顺便看看里面的做工用料,是不是和坛友拆的一样,有没有缩水

拆的话,风枪加热最大的那个脚贴,小心撕下后,拧开三颗螺丝就能打开它了

内部的话,其实还行,我买过的同价格的鼠标里,
好过戴尔m-uav-del8,跟狼蛛G502平分秋色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809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4650

侧键、DPI按键的小板

我收到的这只貌似这里没有配重块,看别的坛友拆开都有.
不过,这个鼠标的重量本身就不算轻了,
就算有配重,这次我也有可能会拆掉它

这线还挺多的,不过都做了接插件,线束都还这么扎在了一起

io芯片,旁边那个罩子下面就是传感器,看别人的拆解,
用的是安华高A3050,和罗技G100S、达尔优牧马人一代用的那款是一样的

货真价实的RGB灯,不是两个脚自己变色的那种,
可惜的是,这个型号的鼠标没有配套的控制软件,不能设置DPI、灯效等功能
网上找到的都是GX1000Pro用的,我也尝试过,识别不到它。
要不然所有的灯都可以在软件上改成同一个颜色,鼠标整体外观也不会那么突兀显得山寨了

准备先处理一下掌托的问题

前进后退侧键用的微动有意思,凯华的红点和华诺的白点,
不知道为何要用不一样的。

已经拆除掌托部分了,虽然里面做了遮光处理,
但按键那漏光还是挺严重的

用刀片把尖锐的地方削一削,砂纸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异响的问题好解决,滚轮轴和前面的支架一直在摩擦,
上点油就可以了

微动还比较良心吧,左右键都是2000万次寿命的欧姆龙7N 20M OF 白点
(OF可以看做是小升级款,相比于标准版的7N 20M.力度更小.回弹更快.声音相对清脆一些.)
中键是凯华500万次的黑点。

问题全部解决,重新把脚贴 贴回,
撕过重新贴的就没有那么平整了

网友:
我也买了。29元是很值的。

网友:
本来想买个备用,但一看只有白色的就算了

网友A:
看来是模具很一般,装配工艺还可以。

网友B:
做工不错 图片清晰,微动用俩牌子比较另类~

网友C:
说是隔壁的邻居,怎么不见你串个门呀

网友:
从来不用编码器的鼠标  滚轮不知道哪天就坏了

网友:
凯华红点是否很静音?手感如何?谢谢。

网友:
改得好,太值了

网友:
撸了一只,用着无线的,发现响应比无线快,没有延迟,一直用下来了。

网友:
5个微动
3个牌子
4种型号

网友:
低价还有这种好做工,挺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是隔壁的邻居,怎么不见你串个门呀

人家都是挑你不在家的时候去的

网友:
学习一下,找几个破鼠标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 图片清晰,微动用俩牌子比较另类~

用料在这个价位里算不错的了,但做工还差点意思,外壳的开模、装配不够好,小件之间的间隙几乎没有倒角,是尖的,用的时候能感觉到很明显的割裂感,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咯,几十块的能有这水平真的算良心的了
微动确切的说是三个牌子,华诺、凯华、欧姆龙...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设计,可能是想用不同的微动去调校按键的手感

网友:
我19元买的同款,吃灰中。。。DELL那个激光鼠标我也有一枚,黑色亮光外壳,白色DPI指示灯的,已经使用有五年以上了吧,内部用料印象中比楼主的DELL要好一些,功能一样。光栅滚轮里面那个弹簧被我拆掉了,这样就成了无声滚轮,很安静。。。左右按键的微动好像我换过一次,甚至按键压微动那个点被我按出了坑,自己拧了个小螺丝上去顶住继续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模具很一般,装配工艺还可以。

是啊,这个鼠标为了搞那些灯,预留的缝隙太多了,有很多地方都是高低不平、没有倒角的
不过好在装配还算可以的,要求不是太高的话,这些缺点几乎可以忽略,或者自己动手改良一下

网友:
我买了3个第一个19块,后面两个好像16块,真香这鼠标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国产欧姆龙20M,经常用不久就坏掉,和标称的寿命严重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