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自己的3D打印机

楼主(2020-09-18):
先分享下图片
这是旧的

这是新的

我只有打印件文件,固件是1.1.9的

网友A:
emmm,
新的看起来好单薄

网友B:
改了后有什么好处呢?感觉换成一个轴更不稳定啊。我的和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后有什么好处呢?感觉换成一个轴更不稳定啊。我的和你的一样

噪音小运行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m,
新的看起来好单薄

嗯,但质量依旧不错。

网友:
东西弄得真不错。

网友C:
这四改造麻,这四造了个新的。

网友:
既然改了,只是改了滑轮?可以直接改为线轨嘛

楼主:
只是看看这个结构是否好用,稳定性是否好。因为业余,不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四改造麻,这四造了个新的。

电机、程序、加热板是原来的。程序应该是1.1.9的我没有外部模块,也是为了少投资就没改,只是业余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后有什么好处呢?感觉换成一个轴更不稳定啊。我的和你的一样

可以再加一根啊!

网友D:
旧的慢,但是稳,新的快,但是打的越高越晃荡

网友:
请问用什么软件做图?

楼主(2020-12-01):
引用 网友D:
旧的慢,但是稳,新的快,但是打的越高越晃荡

什么都是有比例的

网友(2021-03-07):
你精确度应该下降了吧。。。。。原来是滑竿你为啥要改成V轮?

网友(2021-07-09):
我感觉你这是大炮换鸟枪了,那种组装装的轮子结构是为了省掉光轴成本,不是什么好部件

网友E(2021-12-10):
为什么光轴换滑轨?不是说光轴比滑轨好么。

网友F(2022-04-20):
看着不够稳当呢。

楼主(2022-06-09):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光轴换滑轨?不是说光轴比滑轨好么。

滑轨噪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不够稳当呢。

拖盘可以再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