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爸妈的小台扇FT-30改个微风档

楼主(2020-09-18):
爸妈家的落地扇都早已改了微风档,7月底那会老妈又拿出一台小台扇,让也给改改
就是这种小型的台扇

感觉扇叶好小

常规的定时和档位按键
这个台式稍有点怪的是,档位和常见的相反——1档是最大风力,3档最小

型号FT-30,还是本地产品呢

拆了底壳
这货的塑料件太薄,做工也差,估计至少是10几年前的了

1u的启动电容

定时器
常见宁波的,这次是慈溪,不过都是浙江货

档位开关
焊工真是差呀

先把电机线按1~3档位从低到高改一下,焊点补圆润
用原来剩的电容先给老妈试下风力

选了2.2u的电容,并上电阻(放电,防止插头打人)

串联在1档电机线和1档开关上,就近焊在一边

装好,工作正常

给老妈验收,这下妈妈终于不怕风大了
简单折腾一下,老妈满意,偶还能蹭顿饭,皆大欢喜呀!

网友A:
我也把家里风扇都改了,不过用了一个转换插头改的,没动电扇本身,电容用的4微法正好~

网友B:
不错,又学会一招

网友C:
原厂焊接也太差了吧! 另,电容最好接在定时器的开关上,这样就有六档了,如果电容选得恰当,大风三档与小风三档可以“无缝”连续!

网友:
孝心大大的有!

网友:
老物件了

网友:
本身风力就不大了,还要减小风力

网友:
限流,会不会影响风力呢?

网友:
牛角款扇叶不错,像楼主主火线电容减速后,风量应该不容易过低,能避免电机过热。八几年我父亲弄过一台长城牌桌扇,虽然睡眠风不错,但是睡着后两三个月发现扇叶不动了,估计是三片大铁扇叶太重,导致电机温升过高烧断绕组,下一台蝙蝠牌落地扇4扇叶,先弄掉了两片扇叶,然后在主火线加电容和开关,很成功变成6档调速,扇叶减轻后一两年电机没烧,三年后拆开保养发现是双滚珠轴承电机,扇叶很灵敏的慢慢下垂,仔细加胶布配重调好静平衡继续用。

网友:
小风扇还40W,确实风会有点大,改改好

网友:
放电电阻是并多少欧的!~

网友:
这是不是阻容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把家里风扇都改了,不过用了一个转换插头改的,没动电扇本身,电容用的4微法正好~ ...

偶家、老妈家、妹妹家前几年就改了,冒出来的这个台扇偶怀疑是老爸捡的

网友:
我们这电扇,空调已经下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又学会一招

还有个改6档的方案,可以搜偶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焊接也太差了吧! 另,电容最好接在定时器的开关上,这样就有六档了,如果电容选得恰当,大风三档与小 ...

嗯嗯,这种方案已用在客厅落地扇上了,卧室还是帖子这种合适点,这样微风档也能用定时器

楼主:
温总,必须的

楼主:
都是塑料件,也不算太老

网友:
现在可以用USB小风扇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