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包电池为什么会胀气

楼主(2020-09-18):
几块听戏机用的BL-5C软包电池都鼓起来了。
锂电池都会鼓气吗?
原因是什么?
18650是因为铁壳的原因鼓不起来吗?

向各位请教一下。

网友:
是充放电控制的问题吧,铁壳不会鼓包,但是会炸

网友:
绝大部分是过充造成的,18650有泄压阀

网友:
过充了.听戏机那玩意根本没有锂电的充电电路,都是5V经过一个电阻加一个二极管就到电池了,过分一点的甚至5V电压直接就到电池了.

网友:
铁壳有薄弱的点,涨了就顶开了

网友:
过放也会导致鼓包,18650生产标准可是严格多了,不是随便个小鱼小虾都能出的。

网友:
锂聚合物电池的化成工艺过程会产生气体,如果生产过程有缺陷,会导致化成不完全,继而充电的时候产生气体,然后鼓胀变形。这种情况就是随着使用甚至静置都会慢慢鼓胀。
另一种情况是充电电流过大,产生气体。这种情况通常在充电过程中发生。
过充的情况由于保护板的存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常见。

这种鼓胀多数是工艺中带出来的,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充电截止电压过高

网友:
过冲,过放,大电流充放电,高温

网友A:
原装的BL5C没见过鼓的。

网友:
18650有断电泄压阀,好像松下三洋比较灵敏,鼓包之前就已经漏液,国产小厂18650有的只是泄压阀,所以连杂牌强光手电套装自带电池也有变鼓现象。软包锂电池大多数好像没看到泄压结构,有些高倍率和动力系列有模压钢印,压力过大时钢印处裂开泄压。

网友B:
三元锂电池长期零电压会自己鼓包,长期过冲也会鼓包,挤压会爆炸短路也会,穿刺更加不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元锂电池长期零电压会自己鼓包,长期过冲也会鼓包,挤压会爆炸短路也会,穿刺更加不用说 ...

还是铅酸相比较安全,想象一下手机都换成铅酸电池,是不是出门后面得背个大电池

网友:
我的小米充电宝充满电一段时间没用,就有鼓包了。后来把电放了些,鼓包又恢复回去了。现在都不敢充满电,只有在需要用时,才临时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BL5C没见过鼓的。

BL5C确实很牛叉!

网友:
勒紧裤腰带拼命吃肚子会变大么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