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各位大佬看看2256K这款怎么开卡啊老是失败

楼主(2020-09-18):
几个闪存都试过了都是失败,帮忙看看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楼主:
没有大佬知道原因吗?或者是开卡的软件不对啊

网友:
建议省心点,扔了

这个颗粒不值得玩

网友:
报什么错,我觉得是颗粒废了,2d tlc本来就脆你这还是黑片

网友:
你只贴一面的相片,也没说总共贴几片,总容量是多少?
又没贴报错的讯息,那要怎麽猜?
----------------------
我从你的量产程式猜有几个错:
1:你设定240G容量,记忆体该是256MB的,你却设成了128
2:你的颗粒是H27QDG8M2MDA,识别成了M5R,我不知道那个MICROCODE是否一样?

网友(2020-11-27):
开卡密码是什么?

网友:
开卡密码按2下空格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