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尝试设计个电路,还未实践-----煮水壶机械温控改电子温控,做到水开即停

楼主(2020-09-18):
之前家里很多煮水壶都是坏了温控和耦合器,但电热丝是好的,扔了怪可惜的,于是尝试做个电子温控,但是没成功,今天逛论坛又遇到有坛友有类似的需求,故试发个电路,如有改进的地方还望不吝指出。

RT是负温度热敏电阻,可以用电线引出和电源输出线原热水壶底部,剩下部分可以做成电路板装另一个小盒子。

网友A:
直接用一个常闭的温度开关不好吗?

网友B:
最好是直接检测蒸汽

网友C:
蒸汽开关控制双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一个常闭的温度开关不好吗?

水凉了又煮,不能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直接检测蒸汽

确实,用蒸汽开关是最简单的,但是高档壶是用热电偶检测的智能型的,我们作为diyer最大 乐趣就是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蒸汽开关控制双硅即可

嗯,是啊,这个知道,确实简单,但是也有些水壶买不到原来一样的蒸汽开关,代换也不方便

网友:
太复杂容易故障 ,还是简单的温度开关最合适

网友B:
检测温度是不可靠的,水开的温度与气压,湿度都有关系,正常在家测试,水开在九十七八度到一百零几度沸腾都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温度是不可靠的,水开的温度与气压,湿度都有关系,正常在家测试,水开在九十七八度到一百零几度沸腾都 ...

确实,但是如果能在九十七八度断开也么问题的,水不一定要烧开到100度才能喝的,再说了通过蒸汽开关检测也不可靠,高海拔地区水估计80多度就可以烧开产生蒸汽了

网友:
呵呵 都上运放了 想练手可以发热丝做温度检测输入 工作/检测轮番 有人已经实现过的 自己想想吧

网友D:
画了个图给楼主参考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水凉了又煮,不能断电

再加个继电器就能实现水开断电,水温降低也不会再加热,不是多次开闭可以不用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了个图给楼主参考参考:

,不错,只是觉得有点不好,按钮接热电没隔离,手湿的话容易触电啊对了上图二极管上的电容好像要去掉,不然不能持续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加个继电器就能实现水开断电,水温降低也不会再加热,不是多次开闭可以不用可控硅。 ...

嗯,有坛友已经贴出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一个常闭的温度开关不好吗?

温度开关过大电流不行吧!只能用温度开关控制继电器。

网友E:
画个图供叁考,安全电压控制到可以,那样就又多元件了,也可以用个长点的绝缘体按动按钮开关或把按钮开关放到一软绝缘橡胶皮下方,总之隔绝人体触电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个图供叁考,安全电压控制到可以,那样就又多元件了,也可以用个长点的绝缘体按动按钮开关或把按钮开关放 ...

谢谢了,嗯,这样的确简洁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但是如果能在九十七八度断开也么问题的,水不一定要烧开到100度才能喝的,再说了通过蒸汽开关检测 ...

你说错了哈!

如果在高原地区,80℃就烧开水了,你用100℃的温度开关,也不可能将水烧到81℃及以上。因为沸点限制了温升,所以蒸汽开关是最好的,确保温度烧到了理论上能达到的最高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错了哈!

如果在高原地区,80℃就烧开水了,你用100℃的温度开关,也不可能将水烧到81℃及以上。因 ...

你想让它多少度跳闸就选多少度的常闭温度开关就好了。50度想跳也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