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快看,又是液晶电视!这次故障很蹊跷,神奇!限时围观?

楼主(2020-09-18):
康佳液晶电视,一般是电容爆或者失效起鼓,导致屏幕闪动颜色变异,这在维修界都是很轻车熟路换电容就好。
现在遇到屏幕背光不是全屏闪动的,仅仅左上角,背光闪动,其余部位正常的老鸡鸡,表现为,隔一两秒,左上角液晶屏幕的背光,突然变亮一闪后又正常,如此反复,拆开看电源板电容未见鼓包,况且如果是电容失效,应该全屏幕背光闪动才是呀,此前修复创维就是全屏幕闪动更换电容即好,请大师们指点,奉上现金鼓励如下图:

网友A:
你这奖励金还是拿来把电视换成巨幕吧。。。。。

网友:
电视机里拆出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奖励金还是拿来把电视换成巨幕吧。。。。。

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是准备拎着这 200K 跑路了么?

网友B:
检查背光灯连接件,

网友:
为了图二的东西,我上门维修吧!即使是在火星上,我也不会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背光灯连接件,

接触不良,但是不是整条背光闪动,就一个角的区域,是不是某些led灯珠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背光有个别灯珠要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触不良,但是不是整条背光闪动,就一个角的区域,是不是某些led灯珠有问题 ...

如果是LED的,把这几颗换了看看。

网友C:
灯珠老化要挂了

网友:
现在能随手拿出这二叠的不多。是个机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老化要挂了

2016年买的电视质量太差了,刚刚换了逻辑板,现在又有问题,万恶的康佳

网友:
创维液晶电视不开机用户描述冷机电吹风对主板位置吹下就可以开机。初步判断电容失容!饭后准备拆机检查。

网友:
闪部位的灯珠马上坏,全条换吧,别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