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显示器做一个旋转座架

楼主(2020-09-18):
改车架拆出来两根空心轴,一直放着也没用,突发奇想做个旋转支架吧

光轴有一点锈,先砂纸蹭蹭,喷漆

两头都有螺丝固定

管壁还是足够厚的,强度没问题

这是一个碎屏机上带的挂架的一半,是仰角可调节的,拿来当底盘

五块多买的铝制光轴支架

2.5内径,正合适

13块买的可旋转,可左右,仰角可调节的显示器挂架,现成的拿来用还省事一些

楼主:
然后就是显示器了,飞利浦226CL2显示器,2011年买的,已经出来两条横线了

显示器是不支持壁挂的,也没有挂架螺丝孔,需要改一下

幸亏这里有点间隙

塑料圆圈的间隙,正好够螺丝的,本来想垫大垫片的,就厚了,所以没垫,拧紧也差不多,

挂架的螺丝孔还是大了,所以改车剩下的一块铁板有地方用了

地盘用了四颗M5不锈钢快丝固定的

图便宜,这个挂架的塑料连接轴有点不行,左右调节和旋转还好,仰角调节不行,自己就低头了,把螺丝拧紧的话,不低头了,可也无法仰角调节了,还好仰角用的不多

挂架是两可螺丝穿透显示器后壳,两颗在铁板上
除了仰角方面有瑕疵,总体来说还行。

网友A:
试试吧和显示器连接的接头位置换一下,应该就不容易下滑了,或者扭转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和显示器连接的接头位置换一下,应该就不容易下滑了,或者扭转90度 ...

这个关节怎么换也是一个左右调节,一个上下调节。上下调节就是,太紧的话,不能调,不低头。松了的话,能调,但自己会低头。

网友B:
比较实用,楼主做快递的吧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实用,楼主做快递的吧

是做家电维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关节怎么换也是一个左右调节,一个上下调节。上下调节就是,太紧的话,不能调,不低头。松了的话,能 ...

他的意思应该让你把左右调放后面支架上,上下调放显示屏这面。

网友D:
买个DELL鸡脚架,,,省事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应该让你把左右调放后面支架上,上下调放显示屏这面。

我明白他的意思,而且这挂架正着装的话,确实是墙壁面是左右调,显示器是左右调,我的光轴支架只能把挂架转90度装上,而且我一开始想的是,就算显示器这上下调还是得低头呀。现在才反应过来,显示器这端上下调的话,相当于伸出去的短了,可能就不会低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和显示器连接的接头位置换一下,应该就不容易下滑了,或者扭转90度 ...

谢了,我想办法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DELL鸡脚架,,,省事又好看

这不是就地取材嘛,花了十几块买架子,功能大大滴

网友:
试吧和显示器连接的接头位置换一下,应该就不容易下滑了,或者扭转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