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9元的富格锂电钻挂了,电机空转齿轮裂开

楼主(2020-09-18):
用的不多拧拧螺丝啥的,发现扭力到了电机空转,拆开发现550电机主齿轮烂了

网友A:
便宜无好货,不是一句空话。

网友:
回本了,,电池啥的还能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无好货,不是一句空话。

在我朝,高价未是好货!

网友:
我是三年前49买的,电池换了四五个了,机子还好

网友B:
那天我准备薄铁皮上钻2个孔,开始用以前的科麦斯当时30多一把的,扭力大了直接就打滑。换了19的富格还是啥牌子都没注意,反正就19的
也是扭力大了就打滑,
开始以为夹头没拧紧,试试又是好的,用手捏住整个夹头部分转动,自己都会带着电机转动。
试试用小点的力气 又不打滑,只要钻孔的时候力气大了,就会电机呼呼转,夹头带着钻头就不动了。

这俩锂电的手枪钻本身已经坏了,还是原本就这样的设计呢?

网友:
我的富格的还在用,但平时用的少。

网友:
量一下前面齿轮的规格, 网上说不定还能找到.

网友:
。。。。。。。。。花七块钱买齿轮,有点不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天我准备薄铁皮上钻2个孔,开始用以前的科麦斯当时30多一把的,扭力大了直接就打滑。换了19的富格还是啥 ...

你用的是扭力档打孔吧?钻孔要调到钻孔档,力太大会闷车不会打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扭力档打孔吧?钻孔要调到钻孔档,力太大会闷车不会打滑的

前面几个档位全是可以翻车的档哇?
钻孔档位是闷烧档。你死我活那种,钻不动就把自己闷烧死那种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面几个档位全是可以翻车的档哇?
钻孔档位是闷烧档。你死我活那种,钻不动就把自己闷烧死那种吧 ...

什么叫翻车啊,扭力挡存在的意义就是到达指定扭力就打滑啊,不然这扭力环的意义在哪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翻车啊,扭力挡存在的意义就是到达指定扭力就打滑啊,不然这扭力环的意义在哪儿 ...

翻车就是可以迈过去嘛,闷烧就是直接把电机干坏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车就是可以迈过去嘛,闷烧就是直接把电机干坏了嘛

不会闷烧的,大概堵转1-2秒后保护板或者开关会关断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车就是可以迈过去嘛,闷烧就是直接把电机干坏了嘛

打孔要调到打孔档位,我拧螺丝和打孔都调到最大挡档位,一般不动

网友:
个别现象吧,可能齿轮本身就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天我准备薄铁皮上钻2个孔,开始用以前的科麦斯当时30多一把的,扭力大了直接就打滑。换了19的富格还是啥 ...

你钻孔却设在扭力档,超出范围当然就打滑了,这只是设计该功能的目的所在啊。你这还算不错了,更多买了低端充电钻的坛友与你相反,愁的是扭力设为1档时拧螺丝它也不打滑,眼看着把螺丝给打花了。
不过我钻孔时一般也设定在某一扭力档,这样在卡钻时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护钻头不被折断。

网友:
买个进口的电机换上。19就当买个壳和电池

网友:
这运气估计没几个人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