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铅酸电池充电器是否带脉冲修复功能的疑问

楼主(2020-09-18):
最近买的一个72v铅酸电池的充电器,充电器上标注了有脉冲充电功能,输出电压83v-88.8v的,我测量输出电压是83v,但是看输出电流还可以我想改电压到86.5v给24串铁锂充电,不知道这款充电器是否真的带脉冲充电的功能,如果有怎么去掉?

背面输出端就一个芯片,上面脚链接的指示灯,下面有两个脚连接431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有没有脉冲充电的功能。
其它原件看图。

78L05

8050

431

场管

可控硅

快恢复二极管

左上角芯片是3842
知道的朋友请说一下是不是带脉冲充电功能的,谢谢!因为带脉冲功能的话给24串铁锂电池组充电是不行的。

我已经把输出电压从83改到了86.8v。我看输出端电容是100V 470vf的,感觉这个铅酸电池充电器应该没有脉冲功能。我在输出端又增加了一个输出电感,电感后面又加了一个100V 470uf的电容,就算有,也应该能够消除这个脉冲给铁锂电池组充电了吧?

网友A:
时间关系简短的说吧,所谓的脉冲就是滤波电路省几个电容,负载的时候波纹比较大,这个波纹就是它所说的“脉冲”

这方案也是通用的廉价方案,3842+单管+358/324,成本十多二十元

充锂电,需要自行加LC滤波电路,电容选用高频低阻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关系简短的说吧,所谓的脉冲就是滤波电路省几个电容,负载的时候波纹比较大,这个波纹就是它所说的“脉 ...

你的意思是加个派型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的脉冲修复多是指用充电电压的两倍电压以6-8KHz的脉冲小电流对铅酸电池充电,用高频高压脉冲来粉碎电瓶铅板上的结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脉冲修复多是指用充电电压的两倍电压以6-8KHz的脉冲小电流对铅酸电池充电,用高频高压脉冲来粉碎电瓶 ...

那您看我这个充电器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您看我这个充电器有这个功能吗?

这个从外观上看不出来的,需要检测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从外观上看不出来的,需要检测输出波形

老铁,我看输出端电容是100V 470vf的,感觉应该没有脉冲功能。我在输出端又增加了一个输出电感,电感后面又加了一个100V 470uf的电容,应该能够消除这个脉冲吧?等下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关系简短的说吧,所谓的脉冲就是滤波电路省几个电容,负载的时候波纹比较大,这个波纹就是它所说的“脉 ...

无蓝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铁,我看输出端电容是100V 470vf的,感觉应该没有脉冲功能。我在输出端又增加了一个输出电感,电感后面 ...

不行,这样不会产生脉冲,我记得以前买过一个充电器附加的脉冲修复模块,我还测绘了电路图,很简单的,你可以看一下,不过,现在很多充电器充满就断电,这种修复器就不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铁,我看输出端电容是100V 470vf的,感觉应该没有脉冲功能。我在输出端又增加了一个输出电感,电感后面 ...

为什么要去掉脉冲,脉冲是有修复极板结晶功能的,

网友C:
脉冲不用电感做负升压,都是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去掉脉冲,脉冲是有修复极板结晶功能的,

我是改电压用来给铁锂电池组充电的,所以要去掉脉冲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不用电感做负升压,都是噱头。

谢谢,没有脉冲功能就最好了,哈哈。

楼主(2020-10-22):
引用 网友C:
脉冲不用电感做负升压,都是噱头。

大师您好,就这个充电器我改到86.6v给24串铁锂充电,电压充满以后,铅酸充电器的特点就暴露出来了,电压在86.6-93V之间跳动,浮充开启了,怎么去掉浮充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这样不会产生脉冲,我记得以前买过一个充电器附加的脉冲修复模块,我还测绘了电路图,很简单的,你可以 ...

大师,请教这个铅酸充电器的浮充功能怎么去掉?我调整电压后给铁锂电池组充电,充满后电压会跳动到93伏浮充,需要去掉浮充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您好,就这个充电器我改到86.6v给24串铁锂充电,电压充满以后,铅酸充电器的特点就暴露出来了,电压 ...

这个问题很复杂,你既然说改了,那么应该也去掉浮充电路了。

那么电压闪跳的问题,可能是稳压环路失控,比如原来不是86V的充电器,是你充某个电压改出来的。

要是没去掉浮充的话,只能靠保护板来切断浮充了;你从431找出去,一路去电源的稳压分压的,也就是几个电阻,还有一路是去运放的,中途一般有一个二极管,去掉二极管即可,没有二极管就切断其中电阻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复杂,你既然说改了,那么应该也去掉浮充电路了。

那么电压闪跳的问题,可能是稳压环路失控, ...

我这个充电器没看到独立的运放,可能集成到那个没有型号和参数的16脚的LED电量显示芯片里了,芯片有一个脚接了一个二极管连通了431的调压脚,我估计就是那里。等下我拆掉试试看吧。谢谢大神!

网友D:
从图上看,次级那个芯片应该是单片机,连了一排led指示灯用于显示充电进度?
建议楼主把次级控制部分的电路图画出来,看看到tl431有几路控制,多出来的就是控制浮充的,切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上看,次级那个芯片应该是单片机,连了一排led指示灯用于显示充电进度?
建议楼主把次级控制部分的电路 ...

有没有可能电压受到次级电压的反馈,造成初级3842来改变控制输出电压的?我看3842上有个二极管是一个独立的变压器绕组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电压受到次级电压的反馈,造成初级3842来改变控制输出电压的?我看3842上有个二极管是一个独立 ...

那个是3842辅助供电绕组,一般不会用来电压反馈调节。三段充还是来自次级的电压电流反馈